用什么型号的电阻或二极管降压

楼主(2007-06-22):
降1V左右 要求降压后不会引起电压波动 和消耗太大电流

我有个东芝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有15.47V 我要把他降到15以下 我的充电器直接用这么高的电压回自动关机或停充

网友:
搞两7812 并联

网友:
锂电做发射电,如果要降压又用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1V左右 要求降压后不会引起电压波动 和消耗太大电流

我有个东芝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有15.47V 我要把他降到15以下 我的充电器直接用这么高的电压回自动关机或停充

两个IN1007吧。

网友:
7812是 3只脚的 12V  稳压 集成 电路

1 进 2 地  3 出
可以用两个并联 使用

网友:
一个硅整流二级管的压降是0.7V,用两个串联就行了。
1N4007最大电流好象只有1A,电压上限1000V。

网友:
7812输出电压12v,LZ要降1v左右,串联2个1N4007大约可以降1.2v~1.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