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WING450用的是什么电机

楼主(2007-06-22):
有一架WING450,配了希尔460FX
电机
,但发现两块
电池
后电机很烫,用的是好盈30A电调,想找个凉点的, 请问大家是用什么电机啊?

网友A:
我用过SJM、OK400的电机,不过都热,可能与配的齿(13齿)有关:loveliness: !!!OK系列号称温度低于55度的,可惜没有享受到!!现在的室温有32度,
户外有36度 !!!这也是一个问题!!刚刚飞了3分钟,电调就过热抽筋啦!!!

楼主:
看来只有我和楼上的朋友用电机 ,其他的朋友呢?

网友B:
A.K.E 450TH v2.5

网友C:
原帖由
紫尽元龙
于 2007-6-25 08:56 发表
A.K.E 450TH v2.5
用AKE450TH就对了,这个马达不错。

网友D:
还是亚托的电机好

网友E:
我飞688配希尔460FX用11T的齿飞完一块电也不怎么热啊!我用过13T的齿飞比11T的爆力多了爬升快啊!但是电机跟电调很热的

网友F:
YT的430XL力量明显比上代的好,配12T最好,不过还是比较热;
460FX的感觉一般般,电机电调都热;
450TH没用过,用的模友反映不错,特别是悬停、航线。

楼主:
祈祷有二手450TH出,我收一个

网友G:
430xl
太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