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LAMA锁不住尾。混控调到底,还得不到解决请进

楼主(2007-06-22):
由于LAMA的两个马达齿轮比不一样。有些混控调到底机器还转圈。。我教你个方法 就是剪浆。。。。大家都知道LAMA的2个大浆向反方向转互相抵消扭力。。。。如果左转圈,那就剪A浆。。。。右转圈剪B浆。。。把浆末端减去5MM--10MM左右(视情况而言。。。剪的时候注意一定要把浆从飞机上卸下来。。把2个浆重叠在一起反复比较剪切,任何细微的差别都会导致双浆和飞行不稳定。。)
     各位大虾。。杂说顶下吧。。。如果小弟说的不对。。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
不知道科学不

网友:
胡言乱语

网友:
请问各位大虾华科尔4#的中立点怎么调啊?我的4#老是锁不住尾,急啊.

网友:
顶你!觉得应该行得通,如果买到4合1调到头了还自旋,那应该是产品质量问题吧,应该有得保修...

网友:
我的4合1是在加减的最中间,稳定锁尾!微调也在最中间!

网友:
锁不住尾有很多原因的,

检查电机。主轴轴承。斜盘轴承

最后可以调混控板左上的微调(隐藏在外壳下的)

网友:
剪桨?楼主有创意!

网友:
还是不要试,很难调平衡的

网友:
应该有其他办法吧

网友:
菜鸟问题: 锁尾的意思是不是飞机在悬停的时候不自旋,就是锁住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LAMA的两个马达齿轮比不一样。有些混控调到底机器还转圈。。我教你个方法 就是剪浆。。。。大家都知道LAMA的2个大浆向反方向转互相抵消扭力。。。。如果左转圈,那就剪A浆。。。。右转圈剪B浆。。。把 ...

在解决物理硬件因素后,若调整控微调和接收微调还是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完全可行!剪的长度尽量控制在1cm左右!如果太长就没意义了!也可以拆开控,把尾翼微调的可调电阻稍微调一下:具体是,可调电阻被两个重叠的塑料固定住,这两个塑料垫被电烙铁烙死,可以用戒刀划开,视旋转情况,稍微调整再用502胶水粘紧!

网友:
真晕啊,现在的新手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机械上不解决好问题靠歪门偏方来对付
强

网友:
我就是这样的
效果不错
但减完了要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