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钻夹头夹不正该怎么办

楼主(2007-06-23):
今天打孔时我发现我的钻夹头夹的钻头偏检查后发现是夹头问题该怎么办????

网友A:
很简单:换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方案

网友C:
钻夹头夹不正该怎么办?
先把他打下来,看看主轴是不是弯曲了.如没什么问题的话.需要重新换一个新的!!!!!
去到机电市场找象牌或马牌的钻夹头.老产品更好.
别的牌子的扯蛋

网友D:
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E:
更换一个品牌精度高的钻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