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炸鸡

楼主(2007-06-23):
空中5M的高度,刚飞两分钟,突然动力明显不足,失速后炸鸡,好奇怪啊,是干扰还是其他原因,请教各位了。
机子是SE,三和RD6000的控和接收。

网友A:
机子检查没问题的话电池也足的话那苦恼就是控的问题了,无线的东西难免有问题,可以检查下

网友B:
电调保护。

网友C:
接收机是PCM还是PPM?
附近有无电塔、手机机站、变压器等大型电力设备?
PCM抗干扰能力强些,但有时干扰强会锁死接收,导致炸机;
PPM抗干扰能力弱些,时常会失控几秒钟,待干扰消失还能恢复,只是失控的几秒需要佛祖保佑...

楼主:
是三和的接收,ppm
电调保护是怎么设置的?能否告知?
多谢多谢哈: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