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买什么?

楼主(2007-06-23):
450、600,lama,代表什么型号或者结构?
本来想买亚拓450,但有点贵,且我这样的新手(从没玩过),恐怕一下报销千元,代价就太大了
lama有好几个牌子,初步考虑易思凯,但他不 能3D,且论坛玩友说易打大桨,动作迟钝。

哪个能推荐一下,能玩3D的入门机,要求:价格不能太贵(第一架机估计寿命都不会长),配件便宜易买,好上手,菜鸟也能操纵。

网友:
那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入门要3D的亚拓和公认,但价格是高,这也公认
不过和亚拓一样的只是仿制的688和GL的都不错,价格也才亚拓的一半不到
而且配件都通用的,只要你不是疯狂炸机一般也就损坏点配件,花小钱买了就可以了
所以一般花消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的,有钱就一步到位买个好的,好好玩也不会像你感觉的寿命不长,呵呵一般都可以终生使用的。

双桨的不推荐买,玩玩可以,但要玩动作那就不可能了

网友:
雷鸟好了

网友A:
建议你这样:
花1500买个TDF 的9通遥控器!
再花100多买个模拟器,等你模拟器玩的腻了,那就买个真机练吧!
鉴于目前450的价格正在下调,等你玩模拟器半年后,450的价格会下来不少,到时候再上个机也是不错的,模拟器里打舵意识已经练的不错了,那么真机的摔机可能也会减少很多!

网友:
我觉得够钱(不是很有钱)还是上450,配件比雷鸟还便宜。

网友:
无论如何也是先上模拟器!!!

就算别人白送你一架Align 450SE V2也还是老实放在箱子里,千万别冲动拿出来飞,看着流口水除外

固朗价格只有亚拓一半,性能和精度较为接近,实为入门3D电直不二之选!

网友:
我是新手向大家请教个问题.请问4#的中立点怎么调啊?我的华科尔4#不能锁尾.在半米悬停可以锁住,可升高点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这样:
花1500买个TDF 的9通遥控器!
再花100多买个模拟器,等你模拟器玩的腻了,那就买个真机练吧!
鉴于目前450的价格正在下调,等你玩模拟器半年后,450的价格会下来不少,到时候再上个机也是不错的,模拟器 ...

已买了翼龙(还没有到)。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翼龙的遥控器模拟玩电直?

网友B:
LZ的第一步都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第一步都选错了,,,

没错,我是固定翼、电直都要玩

网友C:
现在俩条路入门一般
1 用小电直入门  其中雷鸟最适合 耐摔(基本小炸都没问题,放好再飞) 电子设备独立品质好,其控也可以玩G3.5模拟 适合没钱到有钱的模友
2 买个好控  配XTR模拟  在家狂练习个2个星期 ,在上个450机飞     便宜的就GL450S  有点米就上GL450C   再有米就SE4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俩条路入门一般
1 用小电直入门  其中雷鸟最适合 耐摔(基本小炸都没问题,放好再飞) 电子设备独立品质好,其控也可以玩G3.5模拟 适合没钱到有钱的模友
2 买个好控  配XTR模拟  在家狂练习个2个星期 , ...

谢谢你的解答!谢谢所有回帖的XD,决定先买台雷鸟(跟江鸟买),有点技巧后买天地飞练习模拟器,再买450空机配天地飞遥控器。

网友:
锁不住尾巴 就用舵量修啊!!
一个 4合1的混控接收  没调过
要是雷鸟可以帮你调下·!

网友:
同问,我是新新手,看了几天,有几个问题请教,想购3d机,但对几种品牌价格不是很清楚,比如esky的king2大约900就可以了,是不是也可以3d呢,亚托450最基本的配置都4000了,sjm400的v2 3d也要两千了,这些和esky的有什么本质区别,还有esky的bee cp2 价格只要600多,也代CCPM混控系统,是不是可以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