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XTR模拟器时的一个问题,请老手指教,谢谢。

楼主(2007-06-23):
1、
模拟器
校正中立点时,油门的值总是在1.75或1.72,请问,我该怎么调,才能到1.50左右啊?
2、玩模拟器时,油门推到最大,飞机才刚能离地,根本飞不高,一般不是刚过中点就能飞离地面了吗?
好久没玩模拟器了,忘了怎么调了,请老手指点,谢谢!

网友A:
1.数值不是很重要,不管他
2.校正中立点时把油门摇杆放在大约1/4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B:
或者油门摇杆放在中间靠下半格的地方,那个参数就到1.50ms了

网友C:
很简单的问题,把油门曲线先拉成一条直线,然后居中校正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