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 II 的ccpm控,怎么设置模拟器的通道!!郁闷中。。。

楼主(2007-06-23):
KING II 的CCPM控,怎么设置G3模拟器的通道!!
郁闷中。。。

现在玩的太不爽。。。
如果这个G3不支持 CCPM,那么哪种模拟器支持??

网友A:
LZ:
记得玩G3得要PPM模式的控,
象PCM的控都要转换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记得玩G3得要PPM模式的控,
象PCM的控都要转换过来!

我的控是ppm的,
所以不用转换,只是这个ccpm混控模式的控,在g3里面找补到相应的直升机。。比较郁闷。

楼主:
没人帮忙吗?
还是ccpm的控玩G3.5就是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帮忙吗?
还是ccpm的控玩G3.5就是不行呢????????

 是的,玩啥都不中

网友:
我也是ESKY KING2的控,问了淘宝好多家店主都说不能玩模拟器,现在只有练真机了,但还是想买个模拟器来练3D,不知道ESKY 的模拟器是4通的能玩3D吗?与6通的玩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关注中。。。

easyfly 软件上有个 ccpm 的选项,我一直以为可以玩,,但是试了不可以,

谁能告诉我那个选项是干啥用的。。。

楼主:
再试着顶顶,看看有没有新的发现。。。

网友:
我的ESKY LAMA v4 控0404怎么玩直升机啊???进游戏控制和真机不一样啊?哪位老大教教我! 本鸟刚玩!

楼主(2007-08-23):
看来没人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CCPM的控时可以玩G3但要设置成固定翼模式既无混控设置 然后到G3里面更改飞机的参数把原舵机对应的通道改成适合你的对应关系

网友:
去买个带控的模拟器,就解决了

网友:
呵呵,ESKY 6通是不能玩模拟器得,尽管能飞起来控制却很困难。
而且ESKY网站也说了不能玩除了FMS得模拟器。

网友:
试试看这样行不行。。。。。X1 设为0  Y1 设为4  X2设为7  Y2设为16

楼主(2007-09-27):
楼上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CCPM的控也可以玩的吧?

楼主:
不会设置阿,那位达人详细点说明一下,

玩是可以玩,但是油门变化的时候,不只一个动作,所以玩得很不爽。

楼主:
#13 说的,我的控好像不能改变 固定翼和ccpm混控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