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浮请进.有事情请教.

楼主(2007-06-23):
今天看到了一块200*300毫米的老平板,很厚.由于长时间没有使用.
上面生了一层浮锈.不知道还能要吗?买回来如何处理呢,请云浮老大
帮我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用盐酸洗一洗,再用水冲洗后擦干水。
盐酸能除锈。

楼主:
盐酸是可以初修.可是那精度??????????????

网友A:
如果价格可以,要回来。
一般的使用可以用铜板刮去浮锈,再在水龙头下用铜丝刷刷洗干净抹干即可。个别磕碰点可用细油石磨平。平时不用要注意上油防锈和加个盖板防磕碰。
如果缺陷很重或要求较高,还需要加块平板对研很长时间。

网友:
除锈应该用磷酸,或者去市场上买专门的除锈剂,只除锈,不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价格可以,要回来。
一般的使用可以用铜板刮去浮锈,再在水龙头下用铜丝刷刷洗干净抹干即可。个别磕碰点可用细油石磨平。平时不用要注意上油防锈和加个盖板防磕碰。
如果缺陷很重或要求较高,还需要加块平 ...

好的.明天找车拉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到了一块200*300毫米的老平板,很厚.由于长时间没有使用.
上面生了一层浮锈.不知道还能要吗?买回来如何处理呢,请云浮老大
帮我指点迷津.谢谢了.

价格 如果不用钱,就是下面长锈也要

楼主:
还不知道咋样呢.今天只是看到了冰山的一小角.上面还压着东西呢.
我今天没有车.只能明天找到车在去了.

网友B:
平板小的全新才二百多.

网友:
淘来侃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板小的全新才二百多.

全新的太薄了.都是河北泊头那边出的.
料也不是好铸铁.还是老产品好.
平板这东西我问了一下.从毛坯到成品.一般要3年以上的时间.有一个自然时效的过成.现在形式一片大好.
在大干快上的利益带动下.很难.所以还是找老产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的太薄了.都是河北泊头那边出的.
料也不是好铸铁.还是老产品好.
平板这东西我问了一下.从毛坯到成品.一般要3年以上的时间.有一个自然时效的过成.现在形式一片大好.
在大干快上的利益带动下.很难.所以 ...

俺找了块装修的大理石板,有时也在厚玻璃茶几上画线.精度比不上专业的平板,一般用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