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发的改装系统的CCPM升级程序在大好人NANCHANGCITY的帮助下调试、测试获得圆满成功

楼主(2007-06-23):
本次升级改动代码几千行,在以前代码空间用完的情况下,进行了很多优化和改进,保持了几乎全部功能的同时又增加了CCPM功能,此功能有螺距曲线、油门曲线、各个舵机分别翻转、拟合EXP曲线等高档设备才有的功能 。支持任何CCPM舵机安装方式。

NANCHANGCITY同志不怕苦、不怕累,在没有单片机基础的情况下自己制作了下载线并快速自学了下载方法。总共下载调试了30多次(遥控都快烂了) 。最终CCPM获得在某型号450电直上获得了成功。

   本人对NANCHANGCITY表示衷心的感谢!

随后将上传视频,和使用说明。

网友:
终于有CCPM了?

网友:
恭喜恭喜!!!

【53楼】 propeller
积分:75
派别:
来自:

还应该有一个系统设定状态快速浏览功能,最近没大有时间,等以后添上。
把默认设置改了一下,不用任何设定就可以配合原来5通接收机直接使用。

我还有个M8简多通道易版改装的设计,等过一段时间上传。

能发给我吗?想用M8改一个垃圾振华控!!!
先谢过了!

kenzhou44@21cn.com

网友:
CCPM没那么简单,有人用过吗?

网友:
CCPM并不复杂,主要是各种设定功能比较复杂,如果写死,很快就搞定了,LZ对吧?

网友:
收到资料了,多谢多谢!!!!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东西还是比较复杂的,没有像单独混控器那样傻瓜,各项功能设定都有参数化的设定
在CCPM斜盘方面有
3个舵机的分别翻转

俯仰偏移
俯仰翻转
俯仰前后舵量分别调节
俯仰EXP

副翼偏移
副翼翻转
副翼左右舵量分别调节
副翼EXP

螺距偏移
螺距翻转
螺距上下舵量分别调节
螺距5点曲线调节

油门偏移
油门翻转
油门舵量大小双调节
油门5点曲线调节

斜盘角度(安装误差)纠正比率

  配合系统所具有的特点和功能可完成功能如下

尾巴跟轴的一系列设定……(内容过多)
陀螺感度多个参数设定,并可以用开关或者键盘进行切换。
3D模式
多个翻转瞬时切换,使倒飞的操作方法跟正飞一样(高级遥控管这个叫倒飞模式是吧?)
……太多,不说了,过几天看直机专家的测试报告吧
……遥控由于采用了万能组合的结构等等的超级功能还有待发现

网友:
哈哈。终于出来了。好东西啊。强烈支持一下。。要的赶快下手啊

网友:
不要说得这么悬

把你原来的程序,在最后输出转成,CCPM信号就好了。

网友:
那个倒飞模式,我个人觉的没有用,凡是能倒飞的朋友基本上都是进行反向操作来倒飞的,不是通过遥控器设计的倒飞模式来实现。

楼主:
有些功能不是故意设计上的,而是根据系统的结构可以完成那样的任务,愿意用的就用,不愿意用的拉倒。

感觉功能太多,用不上的可以买个混控器用。

感谢各位支持。

网友:
报个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