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同时拥有GL和亚托SE的玩家

楼主(2007-06-24):
这两款差别有多大,主要是制造精度,抗摔性方面,毕竟价格快差一倍了

网友:
2个价格定位不同。
贵肯定有贵的道理
如果要省钱可以先买GL,等摔了差不多换1-2个关键零件也可以接近SE的性能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2关键零件是指那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关键零件是指那两个?

应该是金属配件吧
其实我是会买GL的,毕竟他们差别不是很大,而且价格真的还是GL便宜
一架亚拓可以买两GL,这样的帐面大家都会算
买另一架的钱用来买配件多合适,反正他们几乎配件都是通用的

网友:
 呵呵 两个牌子的差别就在工艺上面 亚拓的当然不用说了固朗的工艺还达不到亚拓的标准

网友:
对初学者这个工艺的差距不明显,价格便宜才是王道!
都是练习悬停,只要是金属件的精度都差不大的,只有飞稳当了,家人才会支持给预算继续投入
且新手摔机是常事儿,备件便宜才好

网友C:
关键零件就是影响精度问题的

T头,我以前买的那个GL  T头轴孔比轴大,听说只能用GL自己的轴?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平衡翼座,GL的是铜套的。飞久会磨损,不过对于新手我想悬停他一年是没问题的,以后再换亚托的吧。

混控摇臂,我前段时间买GL的居然是装上去很涩的,也可能是个别问题,如果用亚托的铜套部分一样会磨损,到时候你也一样得换

GL的大浆夹不知道如何,我买了没用到,好像也没人发映用不了。还有斜盘 尾波葙,变距这些。我想应该也可以的

至于最无关重要的部分 如机身 脚架 尾管 如果是为了省钱绝对是那个便宜用那个啦。

有米就直接上亚托,现在se的价格也不贵啊
但是也不要想着买了亚托就是一劳永逸,飞机飞行总是要磨损的。
等虚位大的时候管你se,一样是不换不行

网友:
对 性能差别不大,还是要便宜的

网友:
多点米还是450SE吧,看上去差不多,但材质和工艺是不一样的,GL的螺丝孔稍用力就脱丝了,重新攻丝又一样,为什么GL便宜这么多还是不能取代亚托,有些东西贵有贵的道理,路摇知马力,日久要亚托啊

网友:
现在的价格差距没到一倍吧,要把电调,电机,和送的电池算进去也就差个几百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零件就是影响精度问题的

T头,我以前买的那个GL  T头轴孔比轴大,听说只能用GL自己的轴?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平衡翼座,GL的是铜套的。飞久会磨损,不过对于新手我想悬停他一年是没问题的,以后再换亚 ...

麻烦王子看看GL的大浆夹和亚托的大浆夹长度一样不??
我的GL大浆夹装了飞越烤漆浆后收起来上不了浆托

网友:
还是上亚托吧,现在配件便宜啊~~~~~

网友:
se的装了上去就是亚托木浆 也是很难收起来。

不过要放进浆托里面我想没问题吧

网友D:
要是新手就买个GL先用用,反正那个精度也感觉到啊!

网友:
一等价钱一等货 永远没错

新手的话    先买个便宜的飞飞也行

网友:
现在一台se买不到2台固朗了
觉得自己能练成3D高手
就直接se把,一套电直那么贵,也不差这几百块

网友:
动作我是顺便玩玩,我喜欢飞航线哈哈,这个GL可以胜任了
不过按前面朋友说的,GL你要好好增加更方面的进步了质量什么的,因为看起来还是有人希望你们取代亚拓的,这样也好,呵呵实惠了质量又可靠

网友:
SE&GL

LZ提到的两部机我都有,两部机的配置如下:
SE:GY401  S3154×1     HS18001×3       FUTABA六通接收机       好盈40A电调       430L电机
GL:GY240(改401)   辉胜9G舵机×4      飞高六通接收机            好盈40A电调       430电机

但我个人现在还是在飞航线阶段,现在谈谈个人的飞行体会:

1、对于普通模式飞航线,GL和SE如果调机调的好,手感上基本上没有什不同。

2、对于ID模式1、2航线飞行,手感基本相同。

当然,个人还是飞GL多些,必竞GL便宜,摔了之后的心痛程度只有SE的1/2,哈哈。

乱谈,见笑。

网友:
我也是喜欢飞便宜的机,只要性能不相差太多
炸了不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新手就买个GL先用用,反正那个精度也感觉到啊!

大错特错的想法.
买个精度不好的飞机是给自己找麻烦.
我帮别人装了一台GL,
那个金属旋翼头看上去不错,但整个变距非常有问题,飞起来简直是可怕,修理了4个小时才修整完毕.
平衡翼支架活动不顺畅,原来是支架铜套孔深度不均,差了0.5mm.一锁紧螺丝就不能动弹了.
球头扣也很松.
T头就是AKE的翻版,配合间隙大,锁上螺丝后,整个T头可以上下窜动0.5mm以上.

其他东西没有仔细测量.精度估计也不会好多少.

网友:
像iceman版大学习,精度确实只相差那么一点点,但狠重要!

网友:
哈哈。。。我量过朋友的GL机,两条SF臂的厚度竟然是不相同的。

固朗金属机(带箱):1500
亚托SE(带动力套装和一颗电池):2500

如果固朗机再配一套和亚托430L+35X电调同级的动力,还有一颗20C电池,估计也超过2000了。。。相差其实不远。

我最早是塑料牌的亚托XL,后来升级了副厂全金属件,感觉还不如原来的塑料版。唯一忍痛,一件一件重新换成SE的金属件。。。比买台新的SE差不了多少,非常痛苦

网友C:
不能这么算的,亚托se搭配的动力是不错
但是你要SE就没得选择 只能35X+430L
要GL走便宜路线还可以配便宜动力套装

必要的精度是要的,不合格的部分就升级亚托的。贵有贵的道理。
但便宜也有便宜的市场,GL的价格还要再降低才能体现优势。
太极端追求精度也没必要,菜鸟也拿个se不见得飞的就稳到那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能这么算的,亚托se搭配的动力是不错
但是你要SE就没得选择 只能35X+430L
要GL走便宜路线还可以配便宜动力套装

必要的精度是要的,不合格的部分就升级亚托的。贵有贵的道理。
但便宜也有便宜的市场,G ...

给菜鸟一架超难控制的飞机那会抹杀他的热情.
而且会给刚入行的朋友一个错误的观念:
原来直升机真那么难飞,真的那么难调整,GL是抄亚拓的,GL的不好飞,估计亚拓的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菜鸟一架超难控制的飞机那会抹杀他的热情.
而且会给刚入行的朋友一个错误的观念:
原来直升机真那么难飞,真的那么难调整,GL是抄亚拓的,GL的不好飞,估计亚拓的也是如此.

說的好!!!

网友:
我GL和SE都有,虽然还在悬停阶段,但是斑竹说的有道理,不少金属零件的地方精度和SE的确不高,静态对比下就有区别,明显的就是桨夹和T头了,还有些地方没那样顺畅!有米就都买,拿GL练,SE来总结训练成果 没米就GL,毕竟一般飞飞也可以!

网友:
经常帮朋友调试400-450及电直
两种飞机,在除了空机以外,全部是相同配置,在调试得当前提下,性能相差不会超过1%
新手可以参考以下不同点进行选择
(1)GL安装调试难度比SE难度在10%(原因精度问题,和部件组装质量等)
(2)GL摔机故障率比SE大10%(原因材质问题)
这里也给GL提点意见,皮带反转轮下轴承,选用质量问题严重,尾轴皮带轮和尾轴配合可以在紧点,上星期,朋友刚换的尾推没用几次就和轴套松拖,特别是中联材质,过软,还有其他主要是出厂装配就有小问题,这些给新手都增加了难度,和出问题的几率,,,....
在说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我飞过比黑鹰还难飞的450V2 道理很简单,装配和调试,以及电子配置比空机要重要的多,只要空机设计上没有严重缺陷,那摸他们在相同的配制下调试得当,性能不会有太大差距的...

网友:
综合楼上所有高人所述:
如果是肯动脑筋,会动手,会动眼观察,会独立思考,会静下心来调整机机的人,什么机都不是问题,再烂的东西一样能整得爽飞
如果是什么也不懂,什么都要依赖别人,不愿意自己动动脑筋、动动手,不会吸取前人经验,整天只会来论坛张口就问的,再好的机也飞不出精彩

网友:
我等新手炸机避免不了,金属件并不意味炸不坏,何必追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