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27的控制方法选择

楼主(2007-06-24):
SU27的控制方法,以知的有三种控制方法,
1,副翼一个舵机,升降一个舵机,常规的
2.副翼用混控,副翼一边一个舵机,副翼和水平翼相连,接水平翼的时候,副翼下来当襟翼,
3.水平翼用两个舵机,混控,差动,

自制的27翼展是50公分,重量在250克左右,

望飞过的模友谈谈哪种方法比较好飞.

网友:
1比较好飞,不过舵机难布置。2的主要问题在于,当你打上舵的时候,两个副翼会上翻,与主翼形成下凸翼型,造成升力下降且阻力增大。如果你的机动力不是很足的话飞起来将会十分痛苦。

楼主:
四楼的这位朋友说的好悬啊

四楼的这位朋友说的好悬啊,飞机都已经按第二种方法装好了,就是有点搞不懂
当打左舵时,(站在飞机的后面说方向),左水平翼向上,右水平翼向下,
可是副翼的左边就成下,副翼的右边就成上了,正好相反,飞机还能向左飞啊,
搞不懂,

网友:
我做F18用的 1  ;兩個舵機 好飛

网友:
我没做过,但是我选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楼的这位朋友说的好悬啊,飞机都已经按第二种方法装好了,就是有点搞不懂
当打左舵时,(站在飞机的后面说方向),左水平翼向上,右水平翼向下,
可是副翼的左边就成下,副翼的右边就成上了,正好相反,飞机还能向左飞 ...

反舵了啊,用反向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楼的这位朋友说的好悬啊,飞机都已经按第二种方法装好了,就是有点搞不懂
当打左舵时,(站在飞机的后面说方向),左水平翼向上,右水平翼向下,
可是副翼的左边就成下,副翼的右边就成上了,正好相反,飞机还能向左飞 ...

楼上说的对,拨反向开关(1或者2通道)!!~如果把副翼调整正确了,而升降却反了,的话,就交换两个舵机插头!~再重新设置反向开关就可以调好!~

网友(2007-08-01):
我 用的3,就是横滚动作比较迟钝。眼镜蛇动作没问题 。。。

网友:
123都试下啊!~把经验教教我门撒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3,非常好飞,动作灵活适度,就是横滚慢一点,也没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