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不知道怎么调节的LAMA画圈问题!

楼主(2007-06-24):
我的LAMA换了新浆,调了4合1,尾巴不再乱动,可飞起来老是画圈(画圈机尾是直线不动的),圈大概是1米左右,不知道该调整哪里,不用控补偿的情况下才能不花圈...
感谢大家的教导!!

网友:
偶也不是很清楚哎。

网友A:
搜以前的帖子吧,刷碗现象
1.主轴弯了
2.平衡杆和上浆之间的连杆长度不合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以前的帖子吧,刷碗现象
1.主轴弯了
2.平衡杆和上浆之间的连杆长度不合适
……

谢谢!我去调节一下连杆试试!

网友:
LAMA机只要猛炸次。。。10个9个都刷锅  不足为奇。。我的也刷。。。调下平衡竿。。有点改善。。。。小刷不用理他。飞就是

网友:
哈哈 不用练就会刷锅 这下长了技能了  该高兴才对啊!
不过还是要说啊 调下机器的平衡 双桨  主轴……尽量调好点就差不多了

楼主:
谢谢!我在等新平衡锤,昨天在家里射了一下,不知道射哪了,把家全翻过来也没找到,实在太厉害了,这次换成金属件试试还射不射:)

网友:
我的lama炸了一次以后稳定锤弯了,怎么掰都刷锅。后来换了一个新的稳定锤就好了一些。

不过有时候还是刷,跟电量好像还有点关系。有时候刷得厉害些,有时候还好。 真郁闷哪。  现在都弄不清楚是JJ没调好还是手潮。

请问大家调好的JJ是不是不控都可以悬停好半天?

楼主:
请问大家调好的JJ是不是不控都可以悬停好半天?

我是看到过有人这样,亚托也看过,可是我的没办法,离开手控补偿就刷刷刷,想找原来那高手,可好久没看见他来草地飞了,,,我觉得和手法应该有些问题,有时候心情平静飞得挺好,有时候要飞得时候心情觉得怪怪的,那晚就摔浆。。。

楼主:
还有一个较普通的,非物理上的质变形变的。。。就是调节前后和副翼的微调,我的机机能用手补偿正确,应该平衡锤,主轴,没问题,尾巴不抖稳如泰山就是没双桨了。。。
调节前后和副翼的微调试试。。

楼主:
经过调解舵机拉杆,刷碗问题解决...:)

网友A:
lama只要把重心调好,把十字盘调平,做到几秒钟不控悬停应该是很容易的
我的就是这样,一点儿都不会刷碗,过几秒后会随机向任何一个方向慢慢偏航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有过同样经历,原先以为屋内有旋转气流,把门窗都关了,稍微好些,奇怪的是每次飞时绕圈的程度不同,有时又停稳。回去按楼上说的方法调试一下,但愿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过同样经历,原先以为屋内有旋转气流,把门窗都关了,稍微好些,奇怪的是每次飞时绕圈的程度不同,有时又停稳。回去按楼上说的方法调试一下,但愿有效。

会不会飞机下面有很多家私或墙面带来的反作用力啊?

网友D:
我觉得如果用控能校正过来的都不用怎么去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如果用控能校正过来的都不用怎么去调整!

ha ha !我比较喜欢微调都保持在最中间...有问题都调节机机上的,微调等电力下降的时候做使用...

网友:
2.平衡杆和上浆之间的连杆长度不合适

网友E:
恩。。。。刷碗。。LAMA都是这样的了。。玩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刷碗。。LAMA都是这样的了。。玩具啊。。。

调好了是根本不会刷的,脱手飞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ma只要把重心调好,把十字盘调平,做到几秒钟不控悬停应该是很容易的
我的就是这样,一点儿都不会刷碗,过几秒后会随机向任何一个方向慢慢偏航

我的JJ现在调好了,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还是这个问题

回去仔细调了,还是转。
刚到手时确实不转,不轻不重地摔了几次,换过几付桨,后就发现这个问题,刚醒悟。
要说用控修正,可以,不过太忙了,它就没有安生的时候。
还有,有此现象的玩家,大家是不是都顺时钟转啊,转的机理是什么啊。

网友:
我刚买的那个也是这样 死活调不好 已经退回去了

网友:
一直都是这样,没调好过。。。。不过现在看了好几个贴,回去再调调。

网友:
旋翼太软也是划圈的原因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去仔细调了,还是转。
刚到手时确实不转,不轻不重地摔了几次,换过几付桨,后就发现这个问题,刚醒悟。
要说用控修正,可以,不过太忙了,它就没有安生的时候。
还有,有此现象的玩家,大家是不是都顺时钟 ...

呵呵,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通过调整平衡杆的连接杆以及消除双桨,现在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