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想做船,大虾进来看下,配置可行否

楼主(2007-06-24):
看各位大虾的船,速度实在是快,真爽,决定也自己做个船玩玩,各位大虾可否提供一下 船的图纸哦 。简单的好
我的配置如下,刚刚上午完成
这是个4号电直上的接收,呵呵,加一个有刷电调(有刷的好象不能输出了无法给
电机
供点),电调只用做5V输出用,供给4号接收的信号和
舵机
用 ,上午测试,感觉效果还不错
这是4号的空,JJ空的已经出掉了,原来是4通的,其中油门是 接收自己带了电调节了,我没用上。把油门通道跟副翼通道换了一下,等下可以控制无刷 吼吼!!
这是雷鸟
电池
,自己多接了2节 12V电压,也不知道 这电池有多少的放电系数,我用电流表测试了一下,11A左右放电,电池很快就热了
看下,试机时候的接线,18A无刷电调,外转电机,
就上面这些东西,不知道做成船 行不行,要是让他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船 大概可以跑到多少速度啊?
一般上面这些东西,船应该做多长?

网友A:
精神上支持你。

网友B:
你的动力我试过。我的KV1000,小跑的速度。如果KV1750会有20多时速。

楼主:
用的是2304无刷电机器啦

网友C:
小船!
大了烧电调喽

网友D:
 30km 打顶了,再高估计就上不去了

楼主:
一般要配多大的螺旋桨,跟船呀

网友E:
kv2200外转能不能用船上
30a电调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