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11.1V 3S 15C的电池用多大电流充电最科学呢??

楼主(2007-06-24):
请问各位老师,11.1V   3S  15C的电池用多大电流充电最科学呢??充电时间是多少呢??   谢谢!!!

网友:
偶是学生。

楼主:
1C是多少A??   我的帝能充电器上 可以调0.3~2.1A.

网友:
hai yao kan dian chi de rong liang

楼主:
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

网友A:
容量数值多少就用多少数值电流充

1000mah 用 1A

2200mah 用 2.2 A

网友B:
理论上是1C电流充电

11。1v2200 15C。理论上放电电流是2200X15=33A。1C=2。2A。这些都只是理论上的,我一直用800毫安冲,也不觉得慢。3小时就可以充饱一块了

网友:
晕。。。。

引用 网友B:
11。1v2200 15C。理论上放电电流是2200X15=33A。1C=3。3A。这些都只是理论上的,我一直用800毫安冲,也不觉得慢。3小时就可以充饱一块了

!
C是指放电倍率(放电电流是容量的倍数值用C表示),1C当然就是容量的一倍的电流,2200MAH的电池的一C当然就是2。2安了。

网友:
.............

哈哈,上边写错鸟  改下

网友:
要想电池寿命长点,那就用1A左右充电比较安全,如果你对速度要求高,那么就用1C ;来充,一般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数值多少就用多少数值电流充

1000mah 用 1A

2200mah 用 2.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