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兄

楼主(2007-06-24):
问个问题:
   螺旋桨和舵的前后关系,  舵放桨前面还是后面好?

网友:
舵放浆前,等于没有装舵,水流顺着浆又是向前的了,!

楼主:
不是吧
在前进中.浆在前也可以改变方向的啊

网友:
:loveliness:  舵都放在桨后面啊,
!!!! 放在前面??? 有这样的船吗啡>?

网友A:
除非,4个浆,船首2个,船位两个,用导流罩来做舵!

网友B:
我觉得是舵效变低,但还是有用的,就好比前轮转向后轮驱动的车子 和前轮驱动后轮转向的车子 都可以转弯,只不过地面对轮胎的摩擦力大,所以区别小。另外鸭式布局的飞机,潜艇,都是同样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4个浆,船首2个,船位两个,用导流罩来做舵!

  这个船的原型有没有图啊,弄来看看在眼里

网友A:
真船,经常用,,,,大马力的用~类似拖轮~

网友:
改革题目大家好做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船,经常用,,,,大马力的用~类似拖轮~

航母用什么舵啊?

网友:
  我突然想到了,航母这种大家伙用什么舵啊?

楼主:
直接用侧桨推呀!
可以横着走

单浆双舵,从侧面看,现在桨和舵在同一条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舵效变低,但还是有用的,就好比前轮转向后轮驱动的车子 和前轮驱动后轮转向的车子 都可以转弯,只不过地面对轮胎的摩擦力大,所以区别小。另外鸭式布局的飞机,潜艇,都是同样的例子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