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受机

楼主(2007-06-24):
请问一下接受机的PPM或是PCM 是什么意思 啊,它跟一次变频和二次变频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PPM或是PCM 是是信号编码和解码方式,PCM的好

网友:
楼上说得对
引用 网友A:
PPM或是PCM 是是信号编码和解码方式,PCM的好

PPM或PCM 是遥控的控制信号的编/解码方式。与变频没关系。一次变频和二次变频是指射频接受方式。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PCM采用数字编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