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喷材料,真正懂的进来。

楼主(2007-06-24):
涡喷的外壳是用什么材料,不锈钢?多少号的,
燃烧室又是用什么材料?
蒸发管是什么材料?
内轴和轴套是什么材料?
分气流的盘又是什么材料?
用摩托车的火花点火行不行?
希望每个来这儿的朋友能给我解答一点!
本人想做一个,我们厂里数控设备具备这些加工条件,请大家指点。
QQ114082926

网友A:
外壳使用普通的304不锈钢即可
燃烧室,如果调节不允许,也用不锈钢吧,304的厚一点就行
蒸发管也是不锈钢的,当然也可以用铜管
轴套使用铝即可,型号自己看着选。
至于轴用普通的钢就可以了
至于涡轮则最好用Inconel合金,
总之,大多地方都是铝的,有一些地方如果必要则使用普通的钢就可以了。
至于火花塞,那动气就是启动时候点丙烷用的,如果你喜欢你打开丙烷后用喷枪在发动机后边点一样可以。启动后他就没用了。

网友B:
你说的是微型涡喷?
机匣(你说的外壳)、燃烧室和蒸发管用304不锈钢。
扩散器(你说的分气流的盘)用7075或做过T6的6061铝合金。
摩托车的火花塞会产生电弧,干扰ECU工作,用模型发动机的热和头就行。

网友C:
我是学材料的,懂得不多,在这里给点建议。
涡轮桨叶,环形喷管,扩散锥用镍铬钢。
压缩轮桨叶用轻金属合金,但不知道铝合金是否可行,要看温度和设计结构。
滚珠轴承用铬钢。最好用陶瓷的,我有个老师是做陶瓷轴承的。那个耐高温。
至于外壳,用普通不锈钢就可以了

网友D:
高手 啊!
我会像老婆等老公一样等待你的成功的!嘿嘿。。。。

网友E(2007-08-23):
其实外壳铝合金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