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C的由来(转贴)

楼主(2007-06-24):
BEC的由来
模型运动早期,遥控模型还没有出现电动模型的时代,当时的遥控油动车使用的遥控器需要有电力驱动,当时就已经将接收机的电压定为4.8V,直到电动车的出现,使用7.2V的电池作为电动车的马达主要驱动电源,但是7.2V对于接收机来说电压太高了,还必须另外增加一组4.8V的接收机电源,后来为了减轻重量,设计出一个电路,用来将7.2V或者更高电压降为4.8V来给接收机供电,这个就是最初的BEC电路。BEC全称为Battery Eliminator Circuitry,中文:电池去除电路,也就是去除掉额外的4.8V电池组,虽然和现在的用意稍有不同,但我们仍然称之为”BEC”,这就是BEC的由来。
至于6V的接收机电压,纯粹是为了提升遥控车舵机的速度和扭力,而将电压提升到4.8-6V的使用范围。
BEC最近又被大家提出来,跟锂聚合物电池有着直接的关系,锂聚合物电池的重量能量密度比镍镉、镍氢电池高的多,以一组7.2V/2400mAh镍镉电池组和一组7.4V/2400mAh锂聚合物电池组来比较,后者重量可能只有前者的一半或者2/3。但是锂聚合物电池单片电压为3.7V,达不到接收机的供电标准,两片串联电压有高达7.4V,又超过原来的标准,并且锂聚合物电池怕过放电,单片电压低于2.5V就会出现危险,于是原本集成到电子调速器中的BEC电路,又被重新设计来适应锂聚合物电池组,并且增加对锂聚合物电池的放电保护功能。这样的做法是先使用在遥控车上,用电池容量的优势来完美的撑完整整一个小时的决赛。
使用镍镉电池组和锂聚合物电池组+BEC供电,最大的差别就是:重量轻、使用时间长、电压稳定,于是BEC近些年来逐渐被用的飞行类模型上,并且从电子调速器当中分离出来,单独开发为一个独立电路,称为U-BEC,外置BEC。

网友:
学习了.到今天才看到BEC的原理.

网友:
见教了。

好像现在的电调都整合了78M05作为BEC吧。

网友A:
78M05一般是给电调主芯片稳压供电的,它的输出电流最大才500ma。 一般的电调都能够输出2A~3A的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M05一般是给电调主芯片稳压供电的,它的输出电流最大才500ma。 一般的电调都能够输出2A~3A的5V电压。

给舵机供电也是这一类稳压IC吧,好象一般是两个并联使用的.

网友:
用LM2576吧,輸出電流達3A,輸入電壓很寬。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M05一般是给电调主芯片稳压供电的,它的输出电流最大才500ma。 一般的电调都能够输出2A~3A的5V电压。

电调上一般都是四个并联使用的,电流够用了,但它不适合高电压(大于14.8伏)场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