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动机+++????

楼主(2007-06-24):
  各位大侠,问一个问题??
飞机飞了一分钟,就开始感到
发动机
没有力气,开始掉高度的现象!!首先声明绝对不是过热,检查过了,油路也没有问题,因为我昨天全部拆开清洗过的!!
以前好好的,以前我总是用2.2圈的主油针,现在发现根本不能离地,然后我缩小主油针,直到小于1.5圈,才勉强能飞,可是不到一分钟,就开始降高度,明显高速上不去,这是怎么回事????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2-3 16:48 审核通过

网友A:
同问,,,,,我的os蓝头也碰到这个问题,,,用的10%油宝,,飞悬停

楼主:
麻烦各位大侠了,请回各话!!!

网友B:
先检查是不是活塞环及气缸磨损严重,如果是就需要更换,最懒的检查方法可以在排气口加点事后油或燃油,然后转动轴感觉一下活塞有没阻力。最好就是拆开发动机检查,因为在排气口不一定可以看到磨损情况,可能磨损在看不见的那一面。如果没有磨损,试试换一下火花塞。

楼主:
谢谢!!!!正在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