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剪401、9650线的进来看看吧!

楼主(2007-06-24):
以前也就是把长出来的电线用扎带扎起来,后来看其他的弟兄们电线理得清清爽爽,终于忍不住了。但又不好意思麻烦别人,自己研究了下发现还是很好改的,想改的弟兄可以参考下

网友A:
 我也去试试

网友B:
我剪了都一年,你这早就过时了

网友C:
估计还轻了不少

网友D:
装的时候别插错了

网友E:
接触要好哦

网友F:
这样一剪就扁值了,在油直上不好用,嘿嘿

网友G:
同意LS意见。。。不是米人,所以不剪。

网友H:
线剪短后,买个舵机的插头就不用焊了,用钳子压好非常牢靠。
或者,直接把坏舵机的线焊在陀螺仪里面,保存好原来的线,等需要复原时,再焊回去,就保值了~~

网友I:
飞油的再买一个401,小飞机就是要尽量的轻,401剪了就知道好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