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07-06-24):
 气门间隙不正确是否会影响怠速不稳定,三叶70四冲的进气和排气间隙各是多少?:

网友:
知道会影响怠速,不过这个机器不知道,一般汽油机是排气门稍微留一点间隙

网友:
发动机应该有配套的工具调整间隙的。

网友(2007-08-28):
引用 楼主:
 气门间隙不正确是否会影响怠速不稳定,三叶70四冲的进气和排气间隙各是多少?:

进气门0.04MM;排气门0.06MM.要用塞尺(厚薄规)来测.如无塞尺而不能精确测量则宁大勿小,也可用易拉罐皮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