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MA机身上下高速抖动。。。病例分析

楼主(2007-06-24):
由于前几天飞的太猛。上下浆打在一起3次。。飞机机身上下高速抖动,今天特地找到老鸟调了很久。得到解决。。。。。原因主要入下
1。螺旋浆螺丝上的太紧。。越是紧越容易双浆。导致抖动。
2。平衡竿与螺旋浆连接的球头竿弯曲变形。或者调节过。长短不合适(这是最可能引起震动的原因)多数都是这个原因。不要轻易怀疑主轴。
3还有平衡竿略有弯曲也有会导致震动。(检查方法把平衡竿放在桌子上滚动)
4主轴(中心组件)弯曲或者。外主轴弯曲。这一般没有经过猛炸很少会出现。大家发现飞机剧烈高速抖动应该先观察平衡竿。。。主轴是最后
5马达小齿轮严重磨损。。这不会引起高速震动,主要1到3秒机身抖一下。(这个现象误导过很多人)
总而言之,发现飞机高速上下抖动90%是双浆,大多数都是平衡竿的问题。不要轻易怀疑主轴

     小弟初到贵宝地。。。。。说的哪里不对,请老鸟多指教

网友:
 顶!我的也是!还有就是如有一片桨稍微有一点点的裂痕也会上下抖的。我的LAMA是主轴有点弯曲不同心。不过还是飞的很稳定的!懒得去搞他!

楼主:
我5米。。打浆炸下来3次。。。 前天。。以后就有这现象。。。以为主轴弯了换过还是抖很头痛。。。找到老鸟才发现主轴更本没有弯是平衡竿上的球头竿弯了。距离变短。抖的厉害。

网友:
不错找到原因就好

网友:
好飞行员都是炸出来的

网友:
小弟的LAMA V3在一次高空坠机导致外轴弯曲,虽然可以打回但不能100%打直,机子还是震。
自己拆过外轴和齿轮是可以分开的,拆出来的外轴就是一支几寸钢筒而已。
想请问如果要DIY外轴有什么材料可以代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