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咋那么难伺候呢!!!

楼主(2007-06-24):
三叶46H
发动机
买来一个月 飞了半桶油 基本上都是隔几天飞一次 每次飞的时间不太长
今天打开后盖瞧瞧 居然曲轴都生锈了 点点的锈斑 深深的刺痛着我的心
这样下去 再过个把月 曲轴 轴承 还不锈完了
敢问苍天 大地 这发动机改怎么保养啊 期间我也喷过WD40啦 大汗啊

网友A:
三叶就是偷工减料,曲轴不用不锈钢,轴承也用开放式的,,把发动机当消耗品设计了!

网友B:
你用的油是不是有硝基甲烷。如果有那你该飞过回来就用甲醇清洗发动机后滴几滴蓖麻油轻轻转动几圈就好了。

楼主:
用的是15%硝基的油 买不到不含硝基的成品油啊 自己配也嫌麻烦
另外用乙醇清洗发动机 可以吗 拆后盖洗就可以了吧

网友A:
我的无限精机12级车模发动机,以前是烧30%硝基甲烷的油的,由于气缸头的螺丝滑牙,所以没做任何处理就束之高阁,4年后的今天拿出来看看,整个曲轴没有一点锈,光亮如新,轴承由于是全封闭的,里面就看不到了,可是外面也是贼亮贼亮,转起来也没有一丝涩。
有时候就是态度的问题,三叶的四冲程也是,气门顶块用材过软,导致三叶的四冲程发动机气门间隙很难调。

网友C:
三叶动力成本是越来越底了!
就那样了.

楼主:
OS50 YS50 需要每次飞完都用清洗剂把硝基甲烷清理干净嘛

网友D:
用乙醇是不可以清洗发动机的,因为乙醇干后会集中大量的水汽,所以,会引起生锈。

楼主:
那化油器清洗剂 氟利昂 可以吗

网友D:
那化油器清洗剂 是可以清洗的,最好用在很脏的发动机上,因为由腐蚀性,快速全面清洗完成后用压缩空气吹干,并注上润滑油。氟利昂只是一种气体,只能吹干发动机,最好不用,很多氟利昂都会破坏臭氧层。R134吹干,会太奢侈了。

楼主:
每次飞完 加点素油 磨合一下 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