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设备

楼主(2007-06-25):
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了这台车、铣、钻一体小型机床,不知道怎样,请行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
技术数据:
    中心间距400mm,中心高度85mm。旋径摆幅为116mm。坚固、有棱的车床台由优质的经铣磨硬化的铸铁制成。带2个可调节锥形轴承的特大主轴,MT3,穿孔20.5mm。转轴在无夹头情况下转运最多偏出5/1000mm。
    精密的3爪夹头夹宽达100mm。皮带驱动可提供6种主轴转速:1级:80/330/1400rpm;2级:160/660/2800rpm. 功率强大又安静的单相电机,输出功率550W。所有调节轮都配备可归零的刻度表盘。1刻度=0.05mm。自动进给速度为0.07或0.13mm/圈。
    带有可替换齿轮的内置齿轮箱可提供19种间距:2.0- 0.25- 0.3- 0.4- 0.45- 0.5- 0.6- 0.7- 0.75- 0.8- 0.9- 1.0- 1.25- 1.50- 1.75- 2.0- 2.5- 3.0mm。也可车出10-48tpi的标准螺纹。包括一个转动顶心MK 2及10mm MT2齿轮夹头。滑块横向行程85mm,纵向行程55mm。车圆锥时可左右45度。带MT2锥孔(短型)的尾架,轴行程40mm及24mm。带刻度。尺寸大约为900x400x300mm。重量约为45kg. 适用的车刀为10x10mm。

网友:
从外观上看,设备还可以.

网友:
性价比如何?

网友:
2000快的话我也整一个!

网友:
要多少钱  正 准备出手 买设备

网友:
很好,就是怕买了不会用。

楼主:
我也想卖,正在考虑中

网友:
鄙人以为铣的立柱单薄

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
很不便宜
买床的都一样,搜遍各种机床信息,都是重复劳动,有聪明的网友明白这个道理,就直接看前人的选择结果,省了很多无效劳动.

网友:
估计要上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数据:
    中心间距400mm,中心高度85mm。旋径摆幅为116mm。坚固、有棱的车床台由优质的经铣磨硬化的铸铁制成。带2个可调节锥形轴承的特大主轴,MT3,穿孔20.5mm。转轴在无夹头情况下转运最多偏出5/1000m ...

泡这个论坛也有2年多了,没上过床也见过不少床秀。感觉这个床的说明宣传的味道比较浓,试着把它还原成常见的技术指标:

中心间距400mm  -------------这个应该是两顶尖间距离
中心高度85mm    -------------这句很标准。

旋径摆幅为116mm  -------------这个比较独特,算一个亮点。
铸铁床身 ---------------------这个基本就是纯宣传了,没见过铸钢床身的,铸铁成本最低,而且精度保持比较好
带2个可调节锥形轴承 -----------------------难道有只用1个的?现在的车床都用这种轴承。各人认为此半句和下半句一样,都是吸引不懂行的眼球用的
特大主轴   -------------------------多大算特大? 纯宣传用语
MT3  ----------------------主轴通孔是MT3的。看过N多小车床的介绍,这个几乎就是默认的配置
穿孔20.5mm  -----------------个人猜测,标称主轴通孔20mm,意思是主轴通孔可以穿过去一根20mm棒料。而这里标20.5,多那0.5mm,其实是一个意思,因为要稍大一点,才好穿过去。这个由懂行的来评价更好些

转轴在无夹头情况下转运最多偏出5/1000m -----------主轴跳动0.005mm    常见的是标 ≤0.01 或者主轴精度的确做得比较好。先赞一个。
精密的3爪夹头夹宽达100mm------配100的卡盘,“精密”在这句话中又是宣传性质了。
6种主轴转速:
1级:80/330/1400rpm;
2级:160/660/2800rpm.
   ---------------这个很具体,把具体转速也写明白了。其他厂家,包括华飞的,都是写 XXX转~XXXX转。这种细致还是应该给个好评的。
功率强大又安静的单相电机,------------安静与否,用过才知道。跟装修切割瓷砖比,我家的破洗衣机工作时也很安静。又是宣传用语
输出功率550W  --------  这句还算朴实了

所有调节轮都配备可归零的刻度表盘。1刻度=0.05mm。-------这个我实在不太懂。有懂的师傅请解释一下。
自动进给速度为0.07或0.13mm/圈。-------这个也很具体,好评。

带有可替换齿轮的内置齿轮箱可提供19种间距  ----- 19种螺纹

:2.0- 0.25- 0.3- 0.4- 0.45- 0.5- 0.6- 0.7- 0.75- 0.8- 0.9- 1.0- 1.25- 1.50- 1.75- 2.0- 2.5- 3.0mm。
也可车出10-48tpi的标准螺纹。  -------可以加工英制螺纹

--------------很具体。
包括一个转动顶心MK 2    ------这个,配活顶?
及10mm MT2齿轮夹头。------齿轮夹头???这个不懂不敢瞎说,但个人怀疑会不会是10mm钻夹头及连接杆

滑块横向行程85mm,纵向行程55mm。   -----一贯的作风,具体。

车圆锥时可左右45度。---------这个,似乎是说,小拖板可以方便而准确地转45度,有相应的找正定位措施装置。而不需要仔细调整。

带MT2锥孔(短型)的尾架,----------有尾顶,尾顶椎孔MT2。。。一般车床都有尾顶,手扳的仪表车床就经常没有。

轴行程40mm及24mm。带刻度。--------------具体细致。。。但这是哪个轴的行程?尾顶??铣部分?

尺寸大约为900x400x300mm。
重量约为45kg.

适用的车刀为10x10mm。 ---------虽然赞得有点烦了,还是要赞一下。比较人家这点做得的确好。

总结:首先,说明写的很具体。或者这也是为了吸引眼球。其次,跟一般车铣一体的床比,这个的铣头可以转,是个亮点。还有就是主轴可能会精度高点。加工45度椎面方便些;最后就是配的东西多2件(当然这是羊毛长在羊身上)

网友A:
看样子很漂亮

看样子很像德国的迷你魔,如果是这个牌子的得将近2万,还有一种安徽贝可得和这个样子相近,但是很粗糙,得8000多,不知这个是什么牌子的。但是看图片还算精致,估计不会很差,但是价格估计不会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很像德国的迷你魔,如果是这个牌子的得将近2万,还有一种安徽贝可得和这个样子相近,但是很粗糙,得8000多,不知这个是什么牌子的。但是看图片还算精致,估计不会很差,但是价格估计不会很便宜。

不如分开买还便宜

网友:
看起来漂亮,不知道中不中用

网友:
德国的迷你魔比这个大点的单独车床6万多

网友:
用黄金做的

网友:
这种床车铣互换很麻烦吧,而且互相影响,活动空间很小

网友:
建议别买这种组合的,且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家里diy够了,关健在价格

网友B:
参数中没有给任何与钻铣相关的数据?
尺寸大约为900x400x300mm。重量约为45kg。——这肯定不包括铣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数中没有给任何与钻铣相关的数据?
尺寸大约为900x400x300mm。重量约为45kg。——这肯定不包括铣的部分

拆开卖

网友:
就是德国的迷你魔,要上万的!!

网友:
性价比如何?有没有更详细的参数说明?

网友:
象这样的组合车没什么问题,铣就不行了,会抖刀。有几个朋友买了都后悔。

网友:
看上去不错,想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