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的模拟器咋这么垃圾?

楼主(2007-06-25):
刚到的四通翼龙,遥控器接电脑的居然只是一根音频线,试玩了一下,动作错误,反应迟钝,晕!!!!

飞机也一般,大翼居然没有蒙皮,稍用力一按一个凹,尾翼安装孔有点小,要用刀扩大。

不知道其他人的和我的是不是一样啊?

楼主:
整机做工还不如我的低档二通火鸟400

网友:
翼龙本来就是初级产品!~

网友:
心态摆正,入门机就这德性,以后你飞3D换号飞机就知道多么漂亮了!

网友A:
别管好看不好看,先想办法把它弄上天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管好看不好看,先想办法把它弄上天再说。

说的好...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到的四通翼龙,遥控器接电脑的居然只是一根音频线,试玩了一下,动作错误,反应迟钝,晕!!!!

飞机也一般,大翼居然没有蒙皮,稍用力一按一个凹,尾翼安装孔有点小,要用刀扩大。

不知道其他人的和 ...

4通翼龙很好了,模拟器不要去计较,
高密泡沫的机翼不需要蒙皮,前缘贴层胶带就可以撞断小树了,用,蒙皮的用力一压就是一个洞了

网友:
关建是飞,做工好飞不好有啥用

网友B:
可以用翼龙的控玩G3啊,感觉还不错

网友:
好多師兄都是翼龙開始的。

网友:
现在很多泡沫材料的机子都不用蒙皮的啦,本来的强度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翼龙的控玩G3啊,感觉还不错

看看你的控,模拟接口和线?

网友:
你多钱买的?  你想享受1000块产品的待遇吗?

网友:
你还没有用过华XX带的模拟器呢!更气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