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电磨切割片的分别

楼主(2007-06-25):
请问各位前辈,电磨上的三种切割片:树脂切割片,双网切割片和金钢石切割片都能切金属,但其中哪种更快更耐用一些,我用树脂片,切得快,但非常不耐用,一会一片就用完了,请问其它两种哪个好点,切钢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识了。那杆是否要自己作。哪天逛市场见到买他一堆备用。

杆也是买的

网友A:
见识了。那杆是否要自己作。哪天逛市场见到买他一堆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什么地方有买。我只看见市场有磨头,切割片没见。

上几片山渣

网友A:
上图看看,什么地方有买。我只看见市场有磨头,切割片没见。

网友:
看你切啥东西,多大多厚,一般三十mm 内的用角磨机比较好,经常用的话就配个架子。

网友:
树脂片象山渣片这么大

网友:
 啥是电磨?我们这里都是用角磨机上树脂切片切割,一片才几毛钱。

网友:
切铁还是用双网切割片效果好。树脂切割片太废片了,还容易碎。金钢石切割片切割速度太慢温度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