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的主轴问题,急(已解决)

楼主(2007-06-25):
我的esky lama v4的主轴A(就是管上面的桨的主轴)怎么转起来有点晃啊,带得桨夹也跟着有点晃,把两个上面的大桨和平衡锤都卸了也这样。

弄了一个星期都没调好,都有点灰心了。拜托大家看看自己的主轴是这样吗?
现在飞机飞得不稳,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这样子主轴有双影肯定不稳定的,你把AB浆都卸了,如果还会,那应该是主轴弯了,如果不会,那就是浆上有伤或是浆拧得太紧了。。。

网友:
别灰心,以后飞好了是非常开心的!如果主轴真的弯了看看能不能敲直,不行就买一根吧,我没弯过主轴不知道能不能敲直!

楼主:
谢谢楼上的DX,我回家卸了B桨再试试看。

航模这玩意,自己一个人摸索可真不容易,幸亏论坛有热心人

网友:
2楼很厉害啊  再配下 桨的 平衡吧!!螺距……

网友:
大概是主轴弯了。

楼主:
先谢谢各位。

大家的主轴是不是都很稳定啊?转起来一点点虚影都没有吗

下主轴要先下最底下那个大齿轮的螺丝吧,V3还好说,V4要先下外壳。可是外壳又和脚架连在一起,脚架又怎么下呢?  真伤脑筋啊。

网友:
现在的LAMA质量不怎样,摔几摔A轴B轴就很容易弯,配件又贵死
V4没拆过,应该不难,到天外飞网站下个结构图.

楼主:
已经卸下来了。v4的脚架一拔就下来,卸开外壳,把齿轮A的两个螺丝卸下来,主轴A就可以拔出来了。

主轴A倒是还比较直,好像问题是出在套在外面那个主轴B顶端的轴承架。轴承架有点偏心,导致主轴A除了自转外还有摆动。

碰上次品零件了?不大可能大家的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
解决了就好了.如果要买E-SKY的配件.我这儿有.很齐全的.QQ:673540438网址:www.modellei.com

网友:
不要轻易怀疑主轴....主轴很少会弯.......问题一般都在平衡竿和外轴......你的应该是外轴问题...

楼主:
楼上说的很正确,不是轴的问题。

外轴是管下面主桨的轴吗?轴没问题,是它上面的轴承架有点偏心。不过我专门观察了别人的JJ,也有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是有点问题,不过影响不大。

排除了主轴的问题,终于可以静下心来慢慢调桨叶和稳定锤。现在JJ已经调得比较稳了

还是坛子里的老鸟说得对,90%的问题都是双桨引起的,调整就可以解决!

我的一点经验是,调稳定锤时,如果调整连接杆的长度还是不行,换个方向装上再调调试试。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LAMA的双桨好调吗?

网友A:
小弟的LAMA V3在一次高空坠机导致外轴弯曲,虽然可以打回但不能100%打直,机子还是震。
自己拆过外轴和齿轮是可以分开的,拆出来的外轴就是一支几寸钢筒而已。
想请问如果要DIY外轴有什么材料可以代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的LAMA V3在一次高空坠机导致外轴弯曲,虽然可以打回但不能100%打直,机子还是震。
自己拆过外轴和齿轮是可以分开的,拆出来的外轴就是一支几寸钢筒而已。
想请问如果要DIY外轴有什么材料可以代替的吗?
...

DIY ,这...不容易吧,尺寸很难和原来一样啊。

我的内轴后来也弯过,不过用手掰了掰就好了。不知道外轴能不能用手掰直。

实在不行就再买一个配件吧,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