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齿盘
大东!!

楼主(2007-06-25):
688大齿盘扫齿了,我换了一种,同心度不好,嘈音大,很不舒服,换那种好呀,我看到安大的SE升级大齿盘,不知可否用在688上.请赐教!!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呵呵,我也没用过

网友B:
我的688就用450的大齿!!用飞越. 安大的都可以啊!而且便宜啊!安大的SE升级大齿盘我刚买了不错啊!你要是还嫌声音大那就用海神的大齿比较好啊2个38元啊 飞越有买!商城要48

网友C:
海神是所有齿轮中最棒的!其余的都不要和它比,当然在你用了之后

网友D:
安大的可换中心座的那个大齿盘不错,硬度可以, 最好的一点就是换齿轮方便. 以前买别的副厂大齿,中油门就把齿轮拉成碗型了. 不敢用了.推荐安大这个齿轮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感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