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双桨

楼主(2007-06-25):
今天是我正了八经的将我的450s飞了起来,郁闷的是双桨调不好. 就将就着飞了. 正应了一位模友说的,塑胶机不摔和金属机一样飞,摔了就不好了. 我的飞机就摔了2次,  郁闷.   是不是换大桨夹可以解决

网友:
应该是横轴的问题  也可能是大桨的刚度破坏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球头松了,还有混控臂的罗丝.球头扣旷量大了都会引起双浆不好调

网友:
横轴弯了啊!

楼主:
才刚换的横轴,哪里的弯呀

网友:
LZ 说的那模友是我吧 ,你把平衡杆固定框和SF臂升级金属,再把球头扣换掉试试

网友:
双浆相关的因素确实很多,但是自己不愿意去找原因,估计没什么人能帮到你

网友:
影响双桨最关键的是平衡翼座,亚托的450S的T头已经是金属的了吧?
其他是塑料的不会影响的 我的机斜盘和大浆夹都是塑料 ,保证平衡翼座和T头没问题后,开3D一样决无双桨了。
还有,某些桨不平衡是很难调的。2边刚度不一致。
飞越的桨很不错。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每一贴你都灌水  就知道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