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的辉盛9克

楼主(2007-06-25):
今天试飞,  用的是0704a陀螺, 辉盛9克锁尾.第一块电池,飞的不错.锁尾很不错.  飞第二块电池,一开始还行,过了有2分钟左右,突然飞机向左旋转,旋转速度不是很快,   因为天天飞模拟器,很冷静的控制住机体,安全降下来.没摔.   下来一看 舵机卡死.幸亏是与大桨的旋转反方向卡死,旋转速度不快.,如果是大桨顺时针卡死,我又得骂娘了.......这舵机才用了不到7个起落,这摸快就废了.  辉盛 垃圾

网友:
用的太少了 生锈啦

楼主:
打算200元以下买个尾舵了......

网友:
我用辉胜做十字盘,空中锁死过两次(无一幸免,都炸得好惨),在地面也锁死过两次,还好,我在起飞前都会先检查,要不结果也只有炸。。。现在都不敢用,忍痛换了65MG。

网友:
我的輝盛以燒掉三顆了而且都燒同一各地方不知道為甚麼

网友:
烧机是不是尾舵机的行程大造成的!·

网友A:
貌似俺和36.8℃男人人品很好啊,飞了这么久辉胜,没出过啥毛病嘛,俺飞到现在从来没有因为电子设备或机械故障掉下来的,都是自己看不清楚姿态乱舵下来的

最近还每天5块电池倒飞割草练习中。。。

网友:
是有些垃圾,我看还不如e-sky'的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不要怪人家,如果二十多元的东西很好用那futaba不是早就该倒闭了.

这种价位的舵机只能在他能胜任的地方,不要期望过高.

网友:
飞机在空中出问题就是麻烦,要是用在车上就安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俺和36.8℃男人人品很好啊,飞了这么久辉胜,没出过啥毛病嘛,俺飞到现在从来没有因为电子设备或机械故障掉下来的,都是自己看不清楚姿态乱舵下来的

最近还每天5块电池倒飞割草练习中。。。

网友:
22号刚开始飞 辉胜舵机做十字盘 3天了 一天两块电 还没出现问题 不知道还回不会有问题
旋停练习中 应该会安全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价位的舵机只能在他能胜任的地方,不要期望过高.

 !LZ怎不去买65MG?干嘛怪辉盛啊!!!

网友:
谁推荐尾舵用辉盛9克啊? 那个地方又辛苦又热,用辉盛确实没几下好折腾的,况且,尾巴的控制在直升机里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所以大家才不惜代价用401+56/9650/9253/9254/9257,前些天竟然还看到有用GY502+9253的飞450的,好强啊

辉盛用在斜盘上还是可以的,只是要配好对,配不了对要靠ATV(EPA)把行程都调一致了,基本上还是能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