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怎么调陀螺的感度?

楼主(2007-06-25):
昨天找老手调机,说我机子舵太灵了,感度不能调,是不是啊?

网友:
哪个舵太灵啊,你要调陀螺,陀螺是管尾桨的速度和锁尾的

楼主:
就是尾舵,朋友说遥杆稍动一下尾舵就有大幅度的移动,很不好控制。

网友:
打转向杆反映太激烈的话可以把尾舵机的摇臂球头向靠近舵机一面移动些

网友A:
我的60#的控WK0701是 把背面7号开关RUDD MAX      是尾舵的大小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60#的控WK0701是 把背面7号开关RUDD MAX      是尾舵的大小舵量

王先生的确是60#专家,有了他,我玩60#机心里就有靠山啦!!!

网友:
我才玩60#   不到一个月啊  怎么成专家啦

楼主:
已经移动球头了,但还是没什么本质改变。
谢楼上的了!

网友B:
我也玩37#啊还有688,你那个尾舵改了吗?改在尾管上!球头应放在靠里第2孔啊!37#的遥控好象不能调舵量啊!37#要是调好是很稳的

网友:
个人感觉换控很必要,原厂控就那德行,无线型可言,咋调也是白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玩37#啊还有688,你那个尾舵改了吗?改在尾管上!球头应放在靠里第2孔啊!37#的遥控好象不能调舵量啊!37#要是调好是很稳的

对噢,才想起来37#的尾舵中间有个转换呢,调一调试试看,靠近舵机的球头都移到底了。

楼主:
额...看了一下,只有舵机上有孔可以调,就这样再看看吧。

网友:
我的60# 尾舵机的行程有些大,我在舵机摇臂最里面的孔往里一点点重新钻了一个孔,否则尾舵机老是顶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