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换直驱了

楼主(2007-06-25):
原来的4200用不了多久就得换,寿命不行,锁尾不佳。最近换了CN12直驱,用4025桨。好家伙,锁尾真好。但耗电感觉比原来大,噪音也大了。不过,因为锁尾好了,机机好飞多了,目的达到。看不出这电机怎值75元?呵呵,玩电直就是费钱,不知这个东东可以用多久。

网友:
寿命 能抵原来  2-3  个 ?

网友:
呵呵 真是挺贵的 !!

楼主:
据说寿命可以顶4个4200,如果是这样,也不算贵,相当于一次投资了。实际使用寿命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楼主:
 按照传统方式安装,太热啦,手不敢碰。昨晚换了个方向,安装到尾的另一面,改推为拉。动力没变,但由于风是吹到电机上的,所以就一个字,温!呵呵。但这也是快速散去电机表面的温度,一停飞温度马上就上来了,总得来说,这样改还是很划算了。我手头刚好有一个断了装齿轮轴的尾平衡翼,本来想仍,没想到直接用了,呵呵!直接翻转180度安装了,然后把上面多余的部分剪下来粘到下面,刚好!

网友A:
电力不足的时候锁尾一样很好吗?

网友:
不错,等我把我的5个尾电机烧了,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力不足的时候锁尾一样很好吗?

电力不足的时候锁尾一样好,除非电量特别低,不过这个时候也不能飞了。耗电大些,昨天我测了一下尾电电流,有1A左右。

网友:
我也打算买一个看看...

网友:
实际寿命可以问问LAOMM 他用这呢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手容易碰到尾电机 会不会一下就弄坏掉.....

楼主:
尾电机怕撞击,碰撞后很可能马上会坏或者性能降低,所以一定要小心,建议先用4200、N30之类的电机练手,毕竟便宜嘛,等可以稳定悬停了,再上CN12。安装时要把那个尾平衡翼支架垫高点,以防飞机落地时桨打到地面。

网友:
那就先拿4200练手了 换无刷的时候直接换CN12

网友:
真是好诶

网友:
小电直的东西就是贵。

网友:
偶的cn12飛了過200個起落沒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