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问小A5改装问题?

楼主(2007-06-25):
现在有一只NQD的小A5,配的30A电调,B2040C无刷,KV值好象是4000的,7节镍氢
电池
,想问一下,配多大的浆合适,谢谢了!!!

网友A:
兄弟,7节镍氢电池还没沉吗?

网友B:
如果是7节2/3的猪仔电,还是马马虎虎不会沉的
如果用2S锂电池,就用玩具船本身的桨,速度也不差的
要是换FX卖的431 531 那就需要高C数电池了,肯定很快

楼主:
呵呵,沉到是不会,用的是以前买的火狐1000MAH2/3A的电池

网友C:
 431 不二的选择

楼主:
今天带电池整体称重,一共500克,是否太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