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07-06-25):
请问现在事面上哪款 电直悬停稳定 速度快的 不要像LAMA一样慢就行了 我只是想买来飞航线 不要求3D

网友A:
我来顶一下,我也在找这样的电直……
雷鸟/LAMA v4/........ 犹豫啊!

楼主:
LAMA4 速度应该很慢吧 应该单桨快点

网友A:
但是LAMA4稳定,比较容易上手。灵敏度不够是它的缺点。如果剧烈飞可能会打浆——
但是好像没有比较合适的单浆的室内机...

网友B:
要想满足LZ的要求,那只能升级预算到数千元级别,你将会发现很多“悬停稳定 速度快”的JJ

网友C:
雷鸟合适你,速度快,耐摔,独立的设备,你不飞3D 就可以以后升个无刷

网友C:
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QQ42053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