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 v4拿到室外飞感觉怎样?雷鸟拿到室内飞呢?

楼主(2007-06-25):
Esky Lama v4拿到室外飞感觉怎样?雷鸟拿到室内飞呢?

我拿不定主义到底是买Lama v4还是雷鸟。买v4的话是买Coloc的v4呢还是ESky的v4。原来Coloc的v4脚架容易坏,后来在Taobao上和卖家咨询了下说现在Coloc的脚架都换成软的了,不容易坏了……

摇摆中……………… 请各位大虾给个建议

网友:
Esky Lama v4拿到室外飞微风可以;
雷鸟拿到室内飞也可以。

网友:
 如果是刚学飞的还是LAMA的好,最好是大一点的,个人喜欢E-SKY

楼主:
是不是相对于Lama4而言,雷鸟要比较难飞些?但是好像雷鸟要比较灵敏?

网友A:
这种不是全效头的飞机在室外很难飞,风一吹就歪了,救都救不来,不如买450级别的

楼主:
有没有灵敏一点的类似LAMA的单浆室内机?

楼主:
再顺便问下,华科尔5G4和Esky Lama v4比起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是全效头的飞机在室外很难飞,风一吹就歪了,救都救不来,不如买450级别的

Lama基本是玩具,小孩子摆弄一会儿就会了;雷鸟想飞好还是要一定技术水平的;:loveliness:
当然这种体积小重量轻的JJ到室外都存在风吹乱飘的问题,450也不例外,只是能主动控制一些罢了;
真正抗风吹基本不用调整的JJ都是些重量在3-4KG的大块头,如600系列的,控制也稳当,就是太贵[1W往上]

网友B:
科的LAMA 优点是 可以直飞 不会练坏手   4和1抗过阻强,不容易烧,缺点是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科的LAMA 优点是 可以直飞 不会练坏手   4和1抗过阻强,不容易烧,缺点是贵点

那就是说Coloc的除了价格贵点以外,其它的都比Esky的要好些?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

没有经验的话,还是不要以灵不灵敏为主要参考,等你拿到手也许会嫌它太灵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灵敏一点的类似LAMA的单浆室内机?

火狐100呀,ELE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Coloc的除了价格贵点以外,其它的都比Esky的要好些?

也就在些鸡毛蒜皮的地方好点儿,关键的地方是所有牌子lama里最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Esky Lama v4拿到室外飞感觉怎样?雷鸟拿到室内飞呢?

我拿不定主义到底是买Lama v4还是雷鸟。买v4的话是买Coloc的v4呢还是ESky的v4。原来Coloc的v4脚架容易坏,后来在Taobao上和卖家咨询了下说现在Coloc的 ...

LAMA和传统的单层桨的飞机,操作手感不一样的,如果想随便玩玩,求个稳定,就购LAMA;如果想先练习基本操作,为以后玩450打基础,那就买雷鸟。我的感觉,雷鸟是300级飞机中最抗摔的,新手采用较好,但配件相对于4#、E004贵一些。我的雷鸟一直在室内练习,这样才能有充分的时间练习,等练好了再到室外表演,呵呵。我现在练习半年多,一般航线都没有问题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狐100呀,ELE的

火狐100  V2 我看介绍还不错,玩起来怎样? Taobao上卖599.00……

网友D:
lama v4 ESKY。不是很好,我的新买一天就严重烧毁了。才一个起落。我已经退回去,看EsKY怎样解决。全烧成木炭了,我在室外玩,它的四合一板太脆弱了!!!

网友:
火狐对新手应该比较难,毕竟6通ccp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ama v4 ESKY。不是很好,我的新买一天就严重烧毁了。才一个起落。我已经退回去,看EsKY怎样解决。全烧成木炭了,我在室外玩,它的四合一板太脆弱了!!!

恐怖…… 我到目前为止只飞过小蚊子....

比起雷鸟来,Esky的lama v4好象玩的人更多些?

网友E:
以我玩航模的经验来看.E-SKY的LAMV4稳定性高.外观也美观.容易操作.配件比较便宜和容易买到.室外微风中可以飞行.如果风大些.雷鸟的抗风性也是很差的.且COLCO的雷鸟和LAMA配件比较贵也难买到.对于入门者来说.E-SK的LAMA4比较适合.

网友F:
小蚊子和LAMA有大不同,小蚊子平稳动作缓慢,体积小,空间要求小,动作简单,没什么用调节的,一拉加左右补偿就悬停,LAMA动作迅速灵敏,原出厂需要调节的比较多,调节好才能稳定悬停不晃,空间要求比小蚊子大很多,至于雷鸟,除非你到空旷的场地上玩,又没什么人,这样练习最好,如果想在室内学飞,那对玩小蚊子起兴趣的还是别飞雷鸟的好,不是想象中的容易,会打击你玩飞机的兴趣!
哈哈,我也有两部小蚊子,用来穿越家私缝隙的:)你的小蚊子马达耐用吗?我已经换过4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蚊子和LAMA有大不同,小蚊子平稳动作缓慢,体积小,空间要求小,动作简单,没什么用调节的,一拉加左右补偿就悬停,LAMA动作迅速灵敏,原出厂需要调节的比较多,调节好才能稳定悬停不晃,空间要求比小蚊子大很多,至于雷 ...

看来还是LAMA比较适合我,呵呵。

我的小蚊子的马达还是不错的,我的小蚊子我飞坏一个主轴(飞着飞着螺旋桨和机身就分开了),飞坏一副浆。不过浆还好,我用透明胶粘了以后就可以继续飞了。
玩小蚊子的感觉就是东西太缓慢了,前进动力太小,而且受自然风影响太明显,稍微有一点风就被吹飞了…… 而且飞的时候要远离墙和顶,否则很容易就被吸过去了……

我在试图更改小蚊子的尾螺旋桨,让它前进的力量大些。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我玩航模的经验来看.E-SKY的LAMV4稳定性高.外观也美观.容易操作.配件比较便宜和容易买到.室外微风中可以飞行.如果风大些.雷鸟的抗风性也是很差的.且COLCO的雷鸟和LAMA配件比较贵也难买到.对于入门者来说.E-SK ...

主要我原来玩小蚊子被风影响怕了,只要稍微有那么一点风,就控制不住了……

网友G:
为什么没人飞E-SKY的ROBINS啊?看来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今天刚定了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没人飞E-SKY的ROBINS啊?看来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今天刚定了一台

是不是R22啊,除了外壳不一样其他没什么区别的!一样飞,,,

网友F:
TO G0dspeed !你的小蚊子是哪个牌子的呢?大概飞了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TO G0dspeed !你的小蚊子是哪个牌子的呢?大概飞了几次了?

飞利达的小蚊子,飞了一个月了。飞了大概三十多次吧……

网友:
哈哈!那时间还没到,还能折腾一段时间,我的是两架轮流飞,一架充电一架飞,现在马达不行了,电池也不行了,还没5分钟电池就没力了。。。

楼主:
你飞了多少次了?我只有一架小蚊子,就只有飞一次充一次点,飞一次充一次电。最多一晚上可以飞三~四次吧。
不过现在觉得是电池不行了…… 小蚊子又不能换电池,看来只有自己DIY一下了

网友:
我3台LAMA轮流飞,哈哈

楼主:
今天定了台Esky Lama 4,呵呵…… 期待中……

楼主:
终于拿到LAMA了,感觉不错。比小蚊子好飞多了~ 就是比蚊子大,摔都要摔得响些

这是我的小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