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关于电池高压存放大肚子问题

楼主(2007-06-26):
在论坛里某人的某牌电池,弄了几块15C11。1V2200,平均不到10循环,飞450,每次航线8分钟(还不会3D),电池微温度。用G2弄到4。19这样,放了4天,大肚子了,3块都大了。。。各方寻解,有的说高压存放就会大肚子,有的说4天时间不可能,因为坚持3个带表出外场,每次飞完都量。3。75-3。8V。所以排除过放问题。但是另外渠道进德块15C11。1VV2200,同样存放4天,一切正常。。。劳烦大家给点意见,这个充饱常温存放,到底会不会大肚子,几天?

网友:
电池质量问题。对质量差的电池,最好不要充电压高了保存。

网友:
现在气温高,电池自放电厉害,冲好后密封放冰箱冷藏比较好,如果是轻微的大肚,冷藏后也会自己消失的.供参考

网友:
听说 存放最好不要满电,即使是好电池也会损伤的

楼主:
越想越不爽

鼓的电池是买的另外一批,先前买的一批用起来都很爽,飞450悬停12分钟下来温度只是摸起来有点点温,电压都在3。85左右,鼓的3片原来使用情况也是一样,但是都是一起充的,一起放的,怎么为独只鼓一个批次?现在越来越怀疑是电池本身质量问题而不是保存问题。因为只是个别现象

网友:
 电池问题还真不少,看来大家得推个比较好的,要不吓坏新手

网友:
我是卖电池的,我来说下关于电池存放的几点看法,希望对大家有用!
聚合物电池因为自身设计上的原因,寿命普遍比低倍率的要短.特别是高倍率的.
以往别的电池都是建议满电存放的,因为电池本身存在自放电,为了不让其过度放电,所以要满电寸放,来获得较长的存放时间,而不至于电池过放损坏.
而聚合物高倍率因为本身的种种原因,所以建议都在3.9V 左右存放,因为在这个电压下,电池的特性是比较稳定的,适合长时间存放.
而对于LZ 说的,充满后放置4天就鼓包,那么排除了过充过放的因素.基本可以肯定是电池本身质量的问题了.或者正好这个LOT 有点问题了.
对于这样的情况,只要还在保修期内的电池,估计商家都会给予调换的.
个人陋见: 欢迎纠正!
关于电池等方面的问题,大家有兴趣可以和我一起研究研究!!
QQ:434643770
谢谢!!

网友:
正常的电池满电放几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被时

遇到这种事,说也说不清。。卖家硬说4天不可能鼓,就是说我骗人咯。。。。以下是返厂条件:自理邮费发回去,然后送去工厂,出检测报告,如果是因为高压保存或者过充等因素造成的,一是不换,二是补半价换新,回程邮费仍然自行处理。。。。。。。。。多好的产品,出问题100%是用户的责任。。。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充满电后放着。

出差两周后回来一看,两块电池都大肚子了,
一个25C的电池丰满得可怕,至少靠外边的两片都鼓了。
一个15c 的有一个单元涨了。

把我气的马上用刀片把外面封皮割开一个4X4mm的窗口,再用针扎个洞,给他们消消气,再用502把伤口补上,现在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用着好像也没有什么异常的,不过我确实不知道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