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配置不算低,为什么玩G3.5很卡? 求解!

楼主(2007-06-26):
电脑配置不算低,  cpu 2.7G    512DDR    显卡:9550 128M    HD:160G

DX9.也装了。

为什么玩G3.5很卡? 也是本论坛上面下载的那个。

一直玩开AeroFly 都很爽(接近190FPS),最近看到这里很多朋友都玩G3 也想试试,就是卡

网友A:
是不是开垂直同步了?

网友:
换照片背景地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垂直同步了?

不清楚啊···如果是,如何关掉垂直同步

网友:
我看可能有兼容性的问题。
之前我曾经装过REFLEX XTR,我的显卡是X600。基本上只有7帧/秒的速度。而在另一台电脑上,即使是板载卡也可顺畅运行。如果你用默认设置的话,9550想要跑G3也不是问题的(因为用intel板载显卡跑都基本没问题),问题就是你的设置是怎么样了

网友B:
到底怎么设置啊?

玩XTR刚开始是30-40帧/秒,玩十几分钟后就变成7-9帧/秒了,一愣一愣的,急盼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XTR刚开始是30-40帧/秒,玩十几分钟后就变成7-9帧/秒了,一愣一愣的,急盼高手指点!

基本上是软件本身的问题,现在的软件是越作越大,内存消耗无比厉害。建议你爽飞的时候把其他程序都关闭。特别是QQ讯雷之类

网友:
G3.5在我两台机器上跑都有个问题,JJ飞近了,发动机声音突然变大之后祯率立马直线下降,卡的利害,飞远了发动机声音一小就恢复,感觉是软件的声音处理部分有问题

网友:
我的机器还要破一些,P4 1G,512内存,32兆显卡,G3.5也能上到20多fps,感觉还挺流畅

网友C:
機器配置不錯,,

建議把主板,顯卡,都打上最新的驅動及補丁之類。。

效果肯定不一樣。

网友:
鸟问题吧

偶的GF4 MX440 玩XTR  19-45FPS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機器配置不錯,,

建議把主板,顯卡,都打上最新的驅動及補丁之類。。

效果肯定不一樣。

好的谢谢··再试试

网友:
你把那些多余的软件都关掉试试看

楼主:
好的··再试

网友:
我的机器跑XTR,一直保持在85FPS。G3.5特效全部默认的(好象基本上都是最高) ,画面很流畅从来不卡,但不知道FPS是多少

CPU3.0   EN7600GS   256M /128bit   1G  DDR2  667

w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配置不算低,  cpu 2.7G    512DDR    显卡:9550 128M    HD:160G

DX9.也装了。

为什么玩G3.5很卡? 也是本论坛上面下载的那个。

一直玩开AeroFly 都很爽(接近190FPS),最近看到这里很多朋友 ...

显存太低了吧,要256或是显示驱动问题去WWW.ATI.COM下载最新驱动

网友(2007-09-05):
我的显卡才64M..

网友:
换显卡驱动式一下

网友:
我的P4 2.66G双频,1G内存,7300显卡64M显存,运行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