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元左右的电直

楼主(2007-06-26):
300元左右的电直留空时间有多长,全重多少?操控感好吗?所用电机参数,价钱呢?
                   谢谢解答!!!

网友:
我买了个300元左右的,一句话简直没办法操作,就可以上下飞,左右都基本无法操作,而且我又把平衡杆摔断了根本没有配件可买,现在买了不到5天,在家里当摆设了 ,你说你还买吗?因为发烧昨天又买了个LAMA-V4,不到一个星期买了两个飞机 花了800多元.

网友:
航模就算是四通道的至少也得卖400元以上.300元的是两通道的玩具.只有上下两个方向.这种玩具.在我们批发市场里.100元左右就可以买到.老兄.别上当了啊! 如果有需求.可以打开www.modellei.com

网友:
认同,300元四通道的铁定买不到,两通道的是被狠狠在了哈

网友:
需要电直找我江鸟OK  QQ42053953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元左右的电直留空时间有多长,全重多少?操控感好吗?所用电机参数,价钱呢?
                   谢谢解答!!!

建议你买两架小蚊子换着飞,还可以买些螺旋桨和齿轮做备件,呵呵……

网友(2007-07-29):
2楼的机机太经典了,俺花了100就搞了一个……

网友:
标准的烂两通,现在就放在家里当摆设呢,嘿嘿……

网友:
收 二手的应该可以

网友:
有配件可以用的

网友:
300可以买2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