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 传动皮带过早断裂 原因分析

楼主(2007-06-26):
下午练习对尾悬停、顺时针绕主轴旋转等基本科目时JJ都正常,当我改练逆时针绕主轴旋转时JJ疯狂打转不止!
幸好当时离地只有0.8m立刻缓收油门落地,没有炸掉。后经检查发现传动皮带彻底断掉,导致瞬间尾桨停转

新JJ也就约20个起落而已[每次8-10分钟],没道理这么早皮带就挂掉
配置:原厂430L电机+原厂35A电调+2200mah18C电池

声明:在此提及此事不是想暗示Align的皮带品质有问题,而只是想探讨何种原因导致新皮带断裂

我个人猜想是否和前几天发现尾推有点卡有关系,但我每次飞行前都会用8B的石墨铅笔润滑的。

还请各位高人具体分析,先谢过了

此帖我也在台湾亚拓官网论坛同步讨论,欢迎有兴趣的TX跟随关注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ewthread.php?tid=15803

图1:断裂处显出皮带内的抗拉材料

图2:皮带断裂处特写,好像也没有打滑什么的

图3:皮带齿的磨损较轻,毕竟只有20个起落而已

网友:
原厂皮带质量不行的,还是副厂的好.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皮带安装太紧的,

网友:
皮带安装是有技巧的,在不打滑的前提下,越松越好

楼主:
松紧度应该没问题的,基本算较松的那种
具体可参见我前几天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1483

我还是怀疑与尾推或尾轴生涩卡卡的有主要关系

网友:
太松也不好,尾巴会晃
亚托皮带很容易断,我看图片一定又是起毛被夹,扯断的

楼主:
还请各位专家看图说话
特帅TX:新皮带就很容易起毛扯断吗?
stwu:副厂皮带有何质量好的给推荐一下

网友:
随便要一个副厂的皮带都比亚托的好,因为副厂的皮带纤维不会被扯出来。
听说688的皮带都不错 还有华科尔的39#的都好
我现在用的一条不知道是那个厂的,别人很久以前买了转手又给我,齿够深
如果齿不深  3D的时候会有打滑的可能,以前耐摔的老款皮带就是这样。

所以我尽量把皮带拉紧 飞了半年也没见异常。

楼主:
皮带松点好 还是 紧点好?

楼主:
各位有用过飞越的皮带吗?效果如何?

网友:
飞越皮带还可以的,我在用

网友:
是过紧吗

网友A:
松紧以转动大桨后大约5-10转才好,这是我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紧以转动大桨后大约5-10转才好,这是我的经验

以此标准衡量,那是有点紧了:我的只能转动3-4圈就停住了

网友:
说明书还是得看地,维护部分专门提到皮带的使用,若干次后就建议更换地

网友:
 原装的皮带就这样子牛B的啦 断你无商量

网友:
  原装的皮带就这样子牛B的啦

网友:
这问题主要还是皮带问题,愿厂的皮带好端端的就会断了,而副厂的随便我怎么
炸机都不会断,最多是扫齿.ALIGN肯定知道,也能做的好.象他们那样的大厂有时
为了企业的利润不得要做些好赚的钱,比如脚架,底板,你说他做不起来我们肯定不信
大龙的大浆夹都敢用塑料来做何况那些小儿科

网友:
原装皮带的确很容易断,我的估计就4个起落就报销了,还是副厂皮带经用

网友:
对啊,亚托的头罩 贵! 一炸就粉碎!
相比GL的头罩 像兵乓球的那种材料。全动力炸下来也是表面起个皱而以
貌似GL选材下了心思,不错
其实亚托在背后偷笑呢
台湾就是塑胶业发达的地方,人家就偏偏弄个容易粉碎的头罩,真是高:loveliness: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我当时的第一架V2在第10个起落的时候,皮带也像楼主一样,但楼主比我

幸运,因为我当时是开着IDEL,机机摔的比较惨,这里不得不说一下,
亚托

原厂皮带的质量很差
,后来我改用了副厂,但也不算很理想,大概40个起落,皮带

虽然不断,但里面的齿磨损很厉害,造成锁尾效果减退,不得不换掉。。。

Tom

网友B:
玩模型建議不要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心態,很多事情都是息息相關的,皮帶斷了,就指著皮帶說爛,這樣子花錢玩模型,你又學到了什麼?
先思考一個問題,全世界使用亞拓皮帶的模友至少幾萬個,是每個都這樣,還是少數?同樣一條皮帶,為何有人幾個起落就扯斷,又為何有人百個起落依然r健在?
馬達驅動小齒盤/小齒盤驅動尾傳動輪/尾傳動輪經由皮帶驅動尾軸/尾軸帶動尾懸翼夾座,尾懸翼經由以上傳動而旋轉,其中只要有異樣,任何一個環節沒同心圓,受遭殃的第一個就是皮帶!
造成沒同心圓的原因又包括摔機/相關軸承損壞/尾傳動輪軸彎曲/尾懸翼夾座固定螺絲彎曲/小齒盤變形等等,導致高速傳動時皮帶一鬆一緊,最終爬上尾皮帶輪慘遭咬死扯斷!
我的450V2,已一百多個起落,一條皮帶使用至今安然無恙!

皮帶過緊容易造成相關軸承損壞/電流飆高進而縮短軸承和電池,電機的壽命!

以上經驗跟大家共同探討/研究,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练习对尾悬停、顺时针绕主轴旋转等基本科目时JJ都正常,当我改练逆时针绕主轴旋转时JJ疯狂打转不止!
幸好当时离地只有0.8m立刻缓收油门落地,没有炸掉。后经检查发现传动皮带彻底断掉,导致瞬间尾 ...

會造成你皮帶斷裂的主因應該是抖動,找出真兇,不要冤枉皮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1483&extra=page%3D2

以我的經驗應該是摔機導致中聯固定主軸的孔位變形,導致轉動時偏心現象,讓你誤認新主軸彎曲!!

以上提供給你參考!!:loveliness:

网友:
个人感觉亚拓的皮带质量不好!没有688的好,我688炸过2次皮带一点事也没有。而亚拓的只擦了一下地面就坏了4个齿!!

网友C:
建议楼主找北京的老王确认一下具体原因.
造成皮带断裂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错误的就是把皮带拉太紧,导致皮带疲劳断裂.
不过亚拓以前那款用在450X的MADE IN JAPAN的皮带真的很耐用.
现在的皮带耐用度有所下降,估计是为了缓冲采用金属皮带轮带来的问题.皮带断好过驱动齿轮坏.
新皮带炸机后非常容易扯断或者变形,但调整得当用个2,3百个起落是不成问题的.
新皮带的优点是带基薄,动力损耗小,缺点就是强度略有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找北京的老王确认一下具体原因.
造成皮带断裂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错误的就是把皮带拉太紧,导致皮带疲劳断裂.
不过亚拓以前那款用在450X的MADE IN JAPAN的皮带真的很耐用.
现在的皮带耐用度有所下降, ...

还是版大的话中肯。。。

网友:
亚托的原装皮带的确质量很差

皮带是我唯一不得不用的副厂件

网友:
楼主还说不暗示,都明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模型建議不要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心態,很多事情都是息息相關的,皮帶斷了,就指著皮帶說爛,這樣子花錢玩模型,你又學到了什麼?
先思考一個問題,全世界使用亞拓皮帶的模友至少幾萬個,是每個都這樣,還是少數?同 ...

你就别忽悠摸友了,他们有部分是小孩子,没多大经济能力,我是做机械生意的,到五金市场随便买根皮带都比它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玩模型建議不要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心態,很多事情都是息息相關的,皮帶斷了,就指著皮帶說爛,這樣子花錢玩模型,你又學到了什麼?
先思考一個問題,全世界使用亞拓皮帶的模友至少幾萬個,是每個都這樣,還是少數?同 ...

我飛450已經剛好一年 我的印象中 好像沒飛行中皮帶斷裂過
而且我一直都用原廠皮帶
認識我的都知道 我的飛行習慣 我喜歡暴力飛行 榨乾每一滴馬達的動力

我分析有2個原因 讓我一直沒空中斷裂皮帶的情形發生
1.摔機頻繁      所以常常皮帶還沒損壞 就已經被我摔斷了 因此皮帶一直保持狀況良好的情形下
2.個人保養習慣   不管SE或V2 我就常常注意機身狀態 電流 順暢度等等   一點不順不正常 我就徹底檢查 直到找到原因為止

至於你的皮帶過早斷裂  其他飛友說飛個4.5次就斷裂 我想最大原因還是在個人
新手尤其常見  對電直的不了解 都有可能造成的

在我們上海大寧  有位高手我看他飛450高級3D動作也一年多了 除了摔機 (要看他摔機還真難,大概也就摔過幾次而已)
我就沒見他飛行途中斷裂皮帶 而且我敢保證他一定跟我一樣用原廠皮帶

所以我認為還是先充實自己電直的知識 多保養愛機等等

网友:
SE的皮带本来就是不行咯!

网友:
别的 机型好象没听说断皮带啊,看来还是皮带质量问题

楼主:
到底是否是原厂皮带质量原因我实在没法说:
1. 我是菜鸟只有30个左右的起落,我还没资格说;
2. 很多经验丰富的飞友都有目共睹或实际体验,轮不到我说;
3. 也许Align这样设计正如iceman所言是保护其他重要零件,这点需要亚拓来说;

所以我一直强调不讨论亚拓品质如何,只说出现问题如何办也就是下次如何避免。
昨天找北京老王亲自诊断,就是更换iceman版主说的老早450XMade in Japan的皮带再试试看吧

更换了带凹槽的金属压带轮

据说500个起落都没问题的Japan皮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飛450已經剛好一年 我的印象中 好像沒飛行中皮帶斷裂過
而且我一直都用原廠皮帶
認識我的都知道 我的飛行習慣 我喜歡暴力飛行 榨乾每一滴馬達的動力

我分析有2個原因 讓我一直沒空中斷裂皮帶的情 ...

是不是台湾佬就没几个会人话的,本来不想多说了,那就再说吧,主轴材质有问题,任何碰撞都会变形,不管大小碰撞。建议亚托用横轴的材质。建议各位模友,主轴和皮带一定用付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轴材质有问题,任何碰撞都会变形,不管大小碰撞。建议亚托用横轴的材质。建议各位模友,主轴和皮带一定用付厂的。

主轴偏软的设计有一定防护作用,这点我能接收,毕竟主轴上的零件最重要且成本最高,但像皮带这类应属于耐用消费品,不该稍有动作就断掉呀! 我这次比较幸运,要是下次高空航线还不直接拿塑料袋捡零件回家呀?!

网友:
我觉得是起毛的问题,那层起毛的夹层应该是增加拉力不易变形的作用,但是它会直接露在外面很容易起毛。
我的新450的皮带还没用就有点起毛了,估计是毛多了被夹住才短的,我想找个什么胶把它封一下,不起毛就不会断了

网友:
我飞到现在最少150个起落了,就断过2根,而且这两根是因为調机部当引起的。

我到现在还是使用的塑料皮带轮+压带轮,飞了100躺左右了,还没断!

怀疑是使用金属皮带轮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