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330 新动力

楼主(2007-06-26):
大家好 我想把 KT330 的动力换成 新西达 2217KV1100 1060浆
各位前辈看这样可以吗 飞起来是不是会 更爽一点

网友A:
应该是很爆了~~不知道电池经不经得起玩~~

网友B:
可以用门板做格330

网友C:
2217 1060???
拉力过1000G吧``

网友D:
一点都没有用处,还是别换的好。

网友E:
用GS28-30更适合

楼主:
原帖由
tanyx
于 2007-6-27 10:08 发表
一点都没有用处,还是别换的好。
你指的是? 那方面

网友F:
只不过是“度”的问题!
纯粹追求大拉力和大推重比而忽略翼载荷的时候飞机一般是飞不爽滴。
楼主注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