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电调奇怪问题

楼主(2007-06-26):
今天不小心把FF9上面的资料删除了,重新设置的时候其余都设置OK,唯独油门,推上去后
电机
并不转。
换了别的资料,电机运转正常,但是是从30%左右突然起动的
我重新检查了资料一好多次看不出什么地方问题,高手指点下怎么弄。
谢谢

网友A:
油门通道要反向

网友B:
这是亚托电调需要最大和最小行程的重新设定。先把控油门推到最大,上电,电机不会转,听到提示声音后把油门关到最小,有听到提示声音后就对了,然后重新上电,就OK了。

楼主:
是什么样的声音啊?难道每次飞前都要设置么?好像以前不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