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 越飞越慢

楼主(2007-06-26):
请教各位,但我开始飞的时候,右下角显示63fps.非常逼真. 可是飞了5分钟以后, 就变成30fps, 然后13fps. 请问
什么原因?

网友A:
关了垂直同步试下~

楼主:
已经关了垂直同步, 还是会慢下来. 不过,比较久一点. 还有什么可以尝试吗?

网友B: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
我的也是,垂直同步没有开,也同样出现这情况,高手指点啊!!

网友C(2008-04-14):
我的也是,,,,,,玩了很久都没有解决,,不过好像在网上下载的450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