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6-27):
什么样的有刷
电机
用在升力上可以升起500克左右的重量(含自重和
电池
,控制电路),并留空20分钟以上啊? 价格多少?(所用螺旋桨直径是电机外壳直径的3倍左右)

网友A:
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可能性不大,提升力与s*m*v 有关,而耗电与s*m*v平方有关,也就是说相同功率下,你的将越长,空气向下流动的速度越慢,向下流动的空气面积越大,你的提升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