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换了根金属主旋翼头A,感觉很愉悦:)

楼主(2007-06-27):
昨天换了根金属主旋翼头A,金属叫EK5-0206中心座组 ,试飞了几块电了,很稳很不错,现在炸机也不用到处找平衡锤了,旋翼头上面有个小帽子,把平衡锤关在里面。不是心里作用,可能因为金属较重较硬高速下不易变形,塑料较软,驾驶还是有点感觉的,出现双桨或机尾抖动,调节平衡锤拉杆长短度就可以解决。。。
至于是否炸机平衡锤射不出来肯定弯,这个暂时还不清楚,还没炸过。。。哈哈!努力炸一次再来,我已经准备好单车轮上的钢丝:)

网友A:
我也有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5524&highlight=
但换上中心座组后jj会刷碗,怎么调都不行,后来索性不换了

网友:
来几个图

网友B:
怎么不把B桨座也换金属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5524&highlight=
但换上中心座组后jj会刷碗,怎么调都不行,后来索性不换了

会不会是那杆有点点弯了??想了想应该不是弯了的问题,弯了是双桨和抖动的问题。。。要不你试试调节下舵机拉杆。。我的是塑料十盘,水平位置我的JJ反而不稳,还会后退,配合加长了两个舵机拉杆后稳定悬停,可我的十盘不是水平的,向前倾斜的。。。
塑料件太软,高速旋转下会稍微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把B桨座也换金属的呢?

哈哈,要QQQQ啊,等有零花钱了再换个金属十盘50元,其他不打算换了。还能用,塑料件便宜,换成金属除了感观外没什么大提升,哈哈。。

网友C:
在哪里买?
多少钱啊??

引用 楼主:
昨天换了根金属主旋翼头A,金属叫EK5-0206中心座组 ,试飞了几块电了,很稳很不错,现在炸机也不用到处找平衡锤了,旋翼头上面有个小帽子,把平衡锤关在里面。不是心里作用,可能因为金属较重较硬高速下不易变形 ...

网友D:
换了后飞起来会变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买?
多少钱啊??

TAOBAO 上,28元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后飞起来会变稳吗?

只能说和原来塑料件差不多,感觉甚微,如果你控机久了,那感觉就明显些...塑料弯了,那就更明显了...塑料件如果遭重创,很容易变形....塑料件容易射平衡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