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能这样充电吗。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2007-06-27):
现在ff9不是用的原配的
充电器
。原配的充电器充电是好。就是太蛮了。所以现在用的是充电
电池
。用的是电池盒。但不用原配充电器后。每次都要把电池仓盖打开。取下电池组或者单个电池。很麻烦。能不能在电池电源插头上并个充电插头出来。这样每次只用把电池仓盖打开。插上充电接口充电。不用在取下电池组或者拿下电池了。
现在想求证的是。这样充电安全吗。会不会在充电的时候。电流过大。烧掉ff9里面的东西。本人电子方面太菜。只能依葫芦画瓢。望搞人指点。

网友A:
要看你的充电器是否可靠了,充满都不停的话  ,ff9就会化掉了。

网友B:
取出充更合适

楼主:
取出来其实是件小事情。但每次都要拔电池盒的插头才能把电池取下来。这才是最郁闷的地方。这个地方插多了:loveliness: 。怕松动 。影响稳定性

网友C:
看充电器如何了,如果大电流充电一定要用充满自停的,否则要拨119了。

网友D:
只要还是用FF9原电池接头的话就直接插原来的充电口就行了.充电状态内部是不会接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