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E-SKY KING2的370有刷电机!

楼主(2007-06-27):
请教一下E-SKY KING2的370有刷电机是不是很快就坏的?今天电机不动了,其他控制都动,是电机坏了还是电调坏了,谢谢!

网友:
电调质量不错的
就是电机不好,飞不了几次的

楼主:
小弟想确认一下是不是电机坏了,情况是这样的:接上电,电机有时转,有时不转,最后都不转了,其他的遥控没问题!应该不会是接收器坏吧,谢谢各位大哥帮忙,打算换无刷的

网友A:
估计是炭刷化掉了。天气热,我的也是,通电后刚开始能离地,20秒后就起不来了

网友:
肯定是碳刷磨损了,接触不良了

网友:
换一对碳刷吧,370电机很耐用的

楼主:
拆了,直接接电池,有时停了,就不转,动下齿轮又动,唉,有刷不好,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就是接触不好吧

网友:
老老实实换无刷!!!!

网友B:
今天刚帮朋友的机换了XXD,感觉不错~

网友:
碳刷容易坏啊!还是换吧

网友:
觉得很有可能是原装电调坏了,我的KING2拿到手后几小时电调就烧了,你可以试一下,找一节电池接上去看看马达能不能转就知道坏没有了。现在我已经升级为原装无刷了,你也可以选其它牌子的。

网友:
其实xxd的套装非常实惠,电调电机才130还送铜齿和t头香蕉头包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帮朋友的机换了XXD,感觉不错~

xxd配么也型号电调?电机么也型号?

网友:
20a电调,h2208电机

网友C:
我的016就是25A+ XXDH2208 13T 感觉推重比很大 开3D后那种窜动的灵活强过4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炭刷化掉了。天气热,我的也是,通电后刚开始能离地,20秒后就起不来了

我的JJ也是这样子,总飞过30分钟不到.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的大哥 ,下个月换了,呵呵

网友:
原装的电机就是试机用

我的也是新买的,飞了一下就烧了,而且轴承也磨坏了,转子可以在里面摇晃,转子蹭到定子上。没坏之前烫得要命,电池也热得不行。换了无刷后发现电机居然不怎么烫,电池温度也低了很多。

网友:
碳刷的链接铜片质量太差,估计铜片烧了。

网友(2008-02-06):
引用 网友C:
我的016就是25A+ XXDH2208 13T 感觉推重比很大 开3D后那种窜动的灵活强过450。

电调啥牌子 一共多少米 上地址 或 pm 偶

网友:
无刷无刷!!!!!!!  就像马车换汽车!!!!!!!!!!  你说该不该!?

网友:
换无刷是首选!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飞机,能换无刷的吗,有一样的电机吗?如果换了电机还用换别的东西吗,那里有卖的给个电机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