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HB烧了

楼主(2007-06-27):
前几天刚到手,装在我的PRO上试了一下,机机没飞起来,就在地面上滑行了几下,觉得锁尾很牢。昨天调试机机的时候副翼杆被我扳断了 新装上了一根,晚上调试机机,刚打开发射机,就发现舵机乱摆,401上的红灯间歇的闪烁两次,可能是中立点没了,打了几下方向舵杆,就闻到一股焦味,一看舵机的外壳都烧焦了,168大洋啊   可能是舵机锁死,烧了 各位兄弟给判断一下,哪里的操作出了问题,下回可以改正。

网友:
不懂,下面的兄弟,回答

网友:
是质量问题

网友:
尾舵持续顶死引起高温烧舵机.

网友:
还是用便宜的好,坏了不心疼

网友:
算了,不考虑了. 还是用便宜的吧

网友:
检查下你的最大舵机行程是不是过大

网友:
 用ESKY的啊

网友:
电固上用过esky ,做工不错,就是有虚位. 楼上的用在电直尾部, 好用吧

网友:
数码舵机因为控制方式得不同。功率较普通舵机大。如果卡住很容易烧得。

楼主:
设置尾舵的中立点是杂样的,怎么设置才能不超过舵机的最大行程?

网友:
“晚上调试机机,刚打开发射机,就发现舵机乱摆”

不会是先接电后开发射机吧?

网友:
耶,怪了,我的比你的早到一天,而且天天在飞,也没有烧啊,只是昨天出现过一次尾舵失控,其它通道都正常,维持了2秒多又好了,我想是温度高了,自己保护了.

网友:
具推测:因为这个舵机的扭距比较小,所以稍有卡死或运动不畅的情况就会烧掉
所以飞之前建议检查尾推滑动情况!尤其扭力小的舵机!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见楼主因误调装使401烧了怪使人心疼.连夜做了一个说明贴.希望对大家有所助益.

网友:
不会这么容易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见楼主因误调装使401烧了怪使人心疼.连夜做了一个说明贴.希望对大家有所助益.

还是老大想的周全!!

网友:
这个舵机最好用4.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见楼主因误调装使401烧了怪使人心疼.连夜做了一个说明贴.希望对大家有所助益.

老大要是早点把这说明搞出来就好了,又得买舵机了

网友:
现在大多数数字舵机升温太快了

直升机需要冷静舵手

楼主:
兄弟们踩着我的401的尸体上吧

网友B:
我烧过很多尾舵机(都是25元的)。先前以为是质量问题,后来才知道是使用不当顶死了烧的。如果在调机子我总是经常打打尾舵怕他顶死了。401hb很好用。用了她之后别的都不想用了。我现在的机机全部都换成了401 h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烧过很多尾舵机(都是25元的)。先前以为是质量问题,后来才知道是使用不当顶死了烧的。如果在调机子我总是经常打打尾舵怕他顶死了。401hb很好用。用了她之后别的都不想用了。我现在的机机全部都换成了401 hb。

油鸡也用? (开一下玩笑 )

网友:
401HB的优点是反应速度快,锁尾比9650还要稳;缺点是力量小了一点。感觉用在450或450以下级别的jj上相当不错。(用开以后再要我挑其他牌子的我都不知道挑什么好了)

网友(2007-12-11):
不是吧,这么容易烧啊,,散热性能也差了点吧

网友:
不是散热差

网友(2008-03-09):
楼上正解,是东西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