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我的第一块热转印电路板做成功了!

楼主(2007-06-28):
第一次做,心情忐忑不安的,但是最后效果比我想象中好,而且三氯化铁+开水腐蚀速度也非常之快~最细的线宽做到了12th
用ISIS proteus画的原理图,isis ares做的电路板,用hp 1100激光打印机打到热转印纸上用熨斗热转印的,最后用三氯化铁腐蚀,现在还是没有除去碳粉时拍的,明天去买几根细钻头回来打孔~就准备开工了

这是一个 多功能电池电压监控器

网友A:
看电路板体积不小哦,能装在飞机上测试电压嘛?嘿嘿! :loveliness:

我做过转印双面板,难度高好多。对齐是关键。

网友B:
看上去不错,做这么块板子,成本一共多少钱?

网友C:
我的第一块也很顺利,用的盐酸和双氧水,第二块反而失败了。

网友:
呵呵  楼主 好手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板体积不小哦,能装在飞机上测试电压嘛?嘿嘿! :loveliness:

我做过转印双面板,难度高好多。对齐是关键。

体积:6cmx7cm,用来测试3s 2s  和接受电用的,一般不装在飞机上,如果你要装也可以:)电流比较小,可能也就几十ma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不错,做这么块板子,成本一共多少钱?

直接成本也就2-3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第一块也很顺利,用的盐酸和双氧水,第二块反而失败了。

我用的三氯化铁,盐酸和双氧水反映要产生比较多的氯气,而且速度比较快,不太容易掌握,如果线细容易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板体积不小哦,能装在飞机上测试电压嘛?嘿嘿! :loveliness:

我做过转印双面板,难度高好多。对齐是关键。

双面板太难了,不好搞,特别是双面焊是个问题,因为自己作不了金属化孔
这个布线都是我自己布的,自动布线布单面板完全乱来,唉~

网友:
还不错,我用热转印失败了,现在用光敏板,比热转印轻松多了。

网友:
真是好手艺啊!

网友:
恭喜恭喜,线可以适当加粗一些,对腐蚀钻孔都有好处。最好是让留下的铜箔比腐蚀掉的还要多,那样比较省料。

楼主:
谢谢楼上提醒,嫌麻烦,就没有进行敷铜~

楼主:
做出来第一块了,难看~~准备改进换成一体化的数码管,电路也要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