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G3下不能玩直升机?

楼主(2007-06-28):
1、 我用的是音频线,在G3.5里面飞固定翼没有问题,但一选择直升机型号(任何型号的直机都不可以),系统就报错,说找不到相关文件,然后确认几次后就不听到不停的“当、当。。。”,好像进入死循环一样,最后自动退出G3程序,请问这是为什么?有谁碰到这种情况了。
      2、我怀疑这个是否是模拟器的通道功能映射有关,毕竟固定和直机是有区别的。谁能解释一下,你们是不是这样设置的?
      3、esky 0404遥控器上G3的映射值,你们一般设多少?我这里是用的默认值,但channel功能要更改一下。

网友:
没有控也可以选直机啊,不是控的映射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显示

File Not found: o:\rfv3\image\engines\Rotor Blades 60 Bark.internalsp

网友:
我也是!顶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原因了,之前用的313版有问题,重新用ftp下载了一个新版本的,现在可以用了。真晕死,

网友:
新版本哪里下载的阿?还用以前的破解方法吗??

楼主:
可以,用ftp登录到飞鹰的服务器下载,论坛上有它的网址,你最好凌晨下载,人少:loveliness:

网友:
我碰到过这个问题,是因为没有装直升机的升级包。